第一次画功放电路板,求指正~!

楼主(2020-05-09):
这几天画了个前级音调加后级的一体式功放板,第一次画功放板,感觉画好后头发都多掉了200根。。。
尺寸是10x10,因为嘉立创的5元板很划算,对于新手来说就算做废了成本也很低,双面走线,第二张图上地线着重加粗,麻烦大神们指正指正。。

现在有个问题,因为我做这个板子利用的全是手上的旧元件,所以就是按照手上有的东西画的,电源部分已经做好了,由于只有一个牛,所以前后级用一个变压器供电,但是分了两路接口,一路18V给后级供电,一路12V给前级供电,因此前后级就有两个地线接口,在功放板上,我没有将前后级的地线接到一起,而是各自回到电源接口上,这样的话,电源板和功放板接起来后前后级各自回到电源地,这样的设计可行吗?

下面的图是已经做好的电源板部分。。

网友A:
音频电路要严格一点接地,发张坛友画的LM3886的板子供参考。

网友:
只有羡慕的份,俺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电路要严格一点接地,发张坛友画的LM3886的板子供参考。

实际上我这地线也没形成环路,各自回到电源板的地线接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地最好,所谓一点接地目的就是避免地线阻抗造成的压降相互影响,所以这个点越靠近电源端越好。

后级的电源线2mm粗,两面走线,每个功放芯片独享2mm的线,这样的话是否还有必要再加粗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