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请教电流问题

楼主(2020-05-09):
淘了一块大功率电源板,很大一块板子,没有参数,看元件还有散热推测应该有1000W以上,找了一个外壳做了可调电源,电压0-100V电流接12V负载电流可以20A以上,但是调88V给锂电池组充电最大电流才7A左右,正常应该可以调10A以上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低压可以大电流高压就限制电流了呢?

楼主:
而且高压充电时间更长点电流会一直变小直到3A左右,电池没有充满且电源也没有发热

网友A:
用纯电阻负载试试。
充电不能说明问题,负载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纯电阻负载试试。
充电不能说明问题,负载是变化的。

暂时没有纯电阻负载,等找个合适电阻负载试试看,谢谢版主提醒

网友:
电池组有没有保护板?保护板限流了。

网友B:
样子和衡孚电源类似,高压电容有点小,多少UF?应该没有1000W,600W左右。看看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样子和衡孚电源类似,高压电容有点小,多少UF?应该没有1000W,600W左右。看看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

1000W应该是有的,对比72V15A充电器比之更大,494芯片,改可调很方便,就是高压电流上不去有点纳闷

网友:
72V15A充电器有可能存在虚标现象。你看看一个高压电容是多少UF?半桥构架一个高压电容容量的一半基本和功率相等。

网友:
电源体积大小与输出功率没有对等关系。

网友C:
咋就不能是电池内阻太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就不能是电池内阻太大,呢

和电池没关系的,换72V10A充电器立马10A电流,但是用这个电源最高7A,而且电流会慢慢变小一点,应该是电源有点什么问题,但是低电压电流20A+都没问题,我只想高压可以稳定10A左右就行,按理说电流应该可以调大只是自己手动控制电流不能超功率使用

网友:
我的一个爱默生48V800电源模块,我改电压到68V电流也就7A,当电压降到63V这样才能输出全功率800W,
在低压下限流22A,不管是低压、高压都不能全功率输出,只有离原额定电压不太远时才能全功率输出。

网友:
发热丝负载试下

网友:
这个是半桥方案吗,我该s250开关电源270uf电容可以上12v38a不过整流桥路波电容发热可能是功率因数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