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置万用表求助高手

楼主(2020-05-09):
日置3200数字表,AC/DC转换开关失效。原先正常时是按下开关可以在AC和DC转换,后来变成要反复多次按开关才能转换,现在干脆转换不了了,不论怎么按转换开关都不转换了,就是在DC功能上。DC的电压、电流以及通断、电阻和二极管测试都好用,就是AC的电压、电流的测试用不了了。请坛里高手帮忙指导查找原因。谢谢啦!

网友A:
据你所说,10有89是开关出问题,你就没拆开,看看开关是否正常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你所说,10有89是开关出问题,你就没拆开,看看开关是否正常通断?????

谢谢回复!按键开关拆过,看不出有啥毛病,用酒精擦洗了导电橡胶;大转盘功能开关也拆过,看不出啥毛病,也用酒精擦了。伤脑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按键开关拆过,看不出有啥毛病,用酒精擦洗了导电橡胶;大转盘功能开关也拆过,看不出啥毛病, ...

如果按键开关处查不出毛病,多半是印刷电路板出问题了。我原来的索尼贵翔电视遥控器用几年后也失灵过几次,拆开检查都是双面板线路的连接节点处断开所致,用焊锡焊上就能修好。你可以用高倍放大镜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顺着有毛病的按键开关往两边找很容易找到断裂处,把怀疑断的地方用万用表量一下也能判别。

网友C:
是导电橡胶按键吧?

这种按键易磨掉表层的导电层,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一下按键触点表层的电阻,应该在数百欧姆以下。如果阻值过大,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修复这种问题也很简单:用双面胶带粘一块金属箔纸(可取材自香烟盒内的金色或银色包装纸)即可

网友:
我用这只有一个“V”档、、、AC/DC 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导电橡胶按键吧?

这种按键易磨掉表层的导电层,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一下按键触点表层的电阻,应该在 ...

谢谢关注和指导,抽时间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是不是黄了吧唧,灰了吧唧那款?是的话换个开关,我用的是一种按摩仪手柄上的长柱开关。换上就好。 ...

你说的是这款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导电橡胶按键吧?

这种按键易磨掉表层的导电层,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一下按键触点表层的电阻,应该在 ...

谢谢你,我会试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个。

你换的什么样的开关?淘宝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着有毛病的按键开关往两边找很容易找到断裂处,把怀疑断的地方用万用表量一下也能判别。

谢谢关注和指导,我会试试的。

楼主:
故障原因找到了!衷心感谢各位坛友的启发、指导和帮助;衷心感谢万能的论坛。从发文求助到找到故障原因仅仅几个小时,太神速了!故障原因就是那个按键不导通了,我短接一下按键久违的AC就出来了,再短接一下AC就消失了。完全是以前的功能能。下一步找合适的按键更换。再一次谢谢关注和帮助我的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