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只带高放的低阻大环天线收音机,效果不错

楼主(2020-05-09):
先上个实物图
上图中哪个大磁环是用22X11X5的NXO-200镍锌磁环绕,初级8匝,次级48匝,次级电感量350uH,配合270pF可变电容可以较好覆盖中波频率,本磁环变压器用来作为高放输出和变频输入之间的阻抗匹配,以提高选频回路选择性,属于变频电路的信号输入,又属于高放谐振负载,因为环形天线没有选频作用,因此信号选择放在此谐振负载上,配合变频级选台,磁环本身是封闭磁路,不接收任何外部信号,只起谐振电感及信号传递作用,以防止室内电磁干扰,图中哪个小磁环是用10X6X5 的NXO-1000镍锌磁环绕的,初级5匝,次级5匝,是为了将天线和电路进行直流隔离,提高安全性,不接小磁环变压器也可以,噪声大一点,不懂是什么原理,接了小磁环,噪声小很多,声音感觉也暧和一些,小磁环的初级通一根10米长的双绞线接到一个直径1米的单匝大环天线,天线是一个普通软导线绕一匝挂在钓鱼杆上,伸出阳台外,实际使用效果很好,无台时有噪声,有台时无噪声,由于有TA7642,强弱台声音差别不大,强台音质好,声音大,弱台稍有噪声,不过噪声比普通收音机小很多,灵敏度很好,能收很多台,普通收音收不到的台,他也能收到,收200公里外的浙江之声很清楚,声音也较大,噪声较小,普通收音机这个台很弱,关键是这个收音机还没有经过跟踪统调,如果统调跟踪好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总结一下,效果好的原因有几点,
1.大环天线在室外干扰小,天线直径1米收到的磁场信号多,天线只有一匝,电感量小,阻抗低,会排除高阻电场感应信号,环形天线是偶极天线,通过双绞线输入会排除共模电场干扰,不过无台时有噪声,我考虑可能环形天线外部没有电场屏敝层,会收到小量电场干扰,另外双绞线引入后是否有共模干模电场干扰进入高放级。
2.高放采用共基极电路,输入阻抗低,和低阻天线配合较好,可以降低高阻干扰信号的强度,同时输出阻抗高,对提高选择性有利,同时进行信号放大,这样可以将低阻天线收到的微弱信号进行提高,这样对提高变频级信号电压有利,相当于提高了信噪比,本振变压器直接使用成品LTF-2-3变压器,配合270pF可变电容可以更好的实现统调跟踪,变压器次级可以不用.
3.变频采用BF998双栅场效应管,场管噪声小,振荡波形好,振幅稳定,谐波少,减小了变频产生的组合频率干扰,因此噪声小于三极管变频电路,同时场管输入阻抗高,可以将谐振信号电压直接接入电路,提高了灵敏度.
4.本机没有用中周,免中周调试,滤波采用LTM455EW,该滤波器有极好的选择性,同时保证了足够带宽,可以将中频以外的杂散信号基本滤除干静,同时不影响音频的质量。
5.TA7642充当中放及检波及中放AGC功能,效果也很好,
6.低放采用386,可以免去搭分立元件功放的麻烦,可以直接带动扬声器发音。
7.整机外接天线后,不再使用磁磁棒天线,通过双绞线将室外环形天线引入后可以放在室内任意地方,不受各种电器干扰之苦,在室内收音和室外收音没有什么区,另外环形天线是宽带天线,不需要调节,使用上比带调谐的室外天线方便了很多,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

再上个原理图

网友:
矿坛新星,高产如母猪,厉害了!

网友(2020-07-16):
引用 楼主:
爱康木老师的意思是三点统调要微调磁棒天线电感量实现频率低端跟踪,我这个天线磁棒是磁环不可调电感量,会 ...

把磁环换成可以调节的中周套件来绕制。

楼主(2020-05-09):
各位朋友帮我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损我呢还是夸我呢,我水平差一点,不过动手是很勤快的

夸你呢,感觉你的贴子有新意,不按传统套路出牌,看惯了那些千编一律的什么老机,名机仿制,楼主就是一股清泉!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帮我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R2接成共基放大再接一级中周(yngz有推荐这样做法的贴子),增益和选择性都会提高不少。

网友:
去掉高放级,在T2上双线绞合并绕几圈,一根线的头与另一线的尾相联接电路板地,然后另一头尾接大环天线。这样可以构成平衡输入,有利于消除共模干扰。高放的意义不大,容易增加噪声。

网友:
楼主别出心裁 值得学习 点赞

网友:
为什么Lm386不接10uf的增益电容?

网友:
请问楼主BF998要哪一种后辍的才适合本电话?

楼主:
我用的BF998没有后缀,就是BF998反正能用,我对这个不在行,只是模仿别人的BF998变频,反正效果很好,Lm386的1和8脚加了1uf电容,音量大增,加10uf电容好象和1uf的音量差不多大,就用1uf电容了,我不喜欢电解电容,另外不用高放声音很小,只收2个台,噪声大,用了高放,白天收20几个台,收台后噪声很小,无台处噪声大,怎么感觉和超再生接收音机差不多,不过噪声不是超再声的噪声,不过示波器在高放的发射极上量到了1毫伏的振荡,频率和本振一样,频率会随调台改变,不懂是自激振荡了还是本振信号串了过来,输入变压器双线并绕,中点接地,两头接环形天线后,噪声小了很多,确实可以降低共模噪声,因为接上天线一脚 ,另一脚悬空,噪声非常大,说明共模干扰通过双绞线传了过来,当天线的两脚都接上后,噪声小了很多,说明其模噪声被正反向抵消掉了,而差模信号不受影响,原来无台处全是噪声,现在无台处噪声小了很多,说明这种输入变压器接法很有用
根据上面的修改,调整 了一下电路图

楼主:
我做的单匝大环天线,黄色的是天线,黑色的是双绞线,我用细软导线双股绞在一起做的,估计用网线也是可以的,白色的钓鱼杆,把鱼杆伸出阳台外,效果不错,能很清楚地收听中波846苏州戏曲广播,有空就听听越剧,越剧比现在的FM调频台好听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帮我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T1绕成3线的1:1巴伦是不是性能更好一点。期待你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BF998没有后缀,就是BF998反正能用,我对这个不在行,只是模仿别人的BF998变频,反正效果很好,Lm386 ...

这个T1是不是1:1的巴伦,怎样绕的?

网友(2020-07-07):
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不考虑电隔离的话,可以把T1取消掉。单环天线感应到的信号非常的微弱,经过T1会进一步衰减。(我偷偷的想一个问题,用一个小白的思路去想:这么弱的感应电流,能推得动变压器产生交变电场吗?

网友A:
电路有新意,看了好久,怎么总觉得怪怪的?

终于看出来:怎么调跟踪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新意,看了好久,怎么总觉得怪怪的?

终于看出来:怎么调跟踪同步?

T2是天线回路,T3是本振回路,而T1是一个宽带不调谐的平衡-不平衡转换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2是天线回路,T3是本振回路,而T1是一个宽带不调谐的平衡-不平衡转换变压器。

我的意思的天线回路的电感量不能调节,调跟踪就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的天线回路的电感量不能调节,调跟踪就不容易

他这是沿用了早期的先宽带高放、再调谐混频的结构。

楼主:
爱康木老师的意思是三点统调要微调磁棒天线电感量实现频率低端跟踪,我这个天线磁棒是磁环不可调电感量,会影响统调,其实这个电路我是做大环天线实验的,实际统调效果还可以,能收很多台,高中低都能收台,当然统调完美的话可以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新意,看了好久,怎么总觉得怪怪的?

终于看出来:怎么调跟踪同步?

好像T2需要调整的。用磁环不妥。

网友(2020-10-02):
兄弟你那个垫整电容大了。最好2⃣8⃣5&#8419。配270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是沿用了早期的先宽带高放、再调谐混频的结构。

是的,看走眼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请问楼主和各位大师:俺在淘宝买的BF998双栅场效应管,上面印的字为MOW等字样,没有BF998等字管脚也不一样,是不买到假货?

网友:
大环天线用在短波可以吗?

网友(2021-12-14):
高放的低阻大环天线收音机.改进的图2中.TI是什么绕法?

网友(2023-06-02):
建议加退偶电路,改善静噪。

网友(2023-10-10):
电路很新颖,准备也学做一个。
环形低阻电路,接收信号很弱,只有几个uV。加低噪高放很有必要。
你说的发射极1毫伏的振荡,是本振信号干扰接收回路引入的,这里大部份收音机的通病,本振中周和磁环远离点试试看
环型天线加巴伦后同轴线到收音机,抗干扰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