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这个小不点管子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2020-05-09):
最近买了一些管子里面有个奇诡的带金属帽子的小个头,上面写着2口1C,管子是5个脚,腐蚀断了两个脚可以焊接出引线,请教各位前辈这个小不点管子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如前辈们给个电路图把它利用上更好 ,免得压箱底浪费了
WeChat  WeChat  WeChat  WeChat  WeChat

网友A:
2Д1С,超高频检波二极管,没什么用,一个1N4148的事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下面3个脚上面一个冒,看不见字了,求解。

楼主:
继续请教各位前辈破解谜底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热管吧

网友B:
相当于国标型号2D1P,是灯丝电压2.3V的旁热式超高频检波二极管。没什么用。

网友:
是否为2D1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国标型号2D1P,是灯丝电压2.3V的旁热式超高频检波二极管。没什么用。

是否可以用来做发射接收机

楼主:
各位前辈谁有这个的应用电路图?

网友:
检波二极管主要用于接收机,或者是测量仪器,你只有一个而且是坏的,犯不着费劲。

网友:
一个半导体二极管代替了,范不着费劲。

网友:
看来只能收藏拿来看反正用不上

网友:
早期的电子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2Д1С,超高频检波二极管,没什么用,一个1N4148的事

行家呀

网友C:
2D1P老型号2Д1С  高频检波  2.3V  o.4A  P~5V  Fm最多也就、300MHz顶天了,现在超过fm超过1G的检波开关二;三(用一个PN结)极晶体管有多是。

网友:
2Д1С超高频检波二极管,出厂就只3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图纸如下,圈起来那部分就是个探头,A点,和接地点连数字表,就可以当高频毫伏表,性能优异

多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2D1P老型号2Д1С  高频检波  2.3V  o.4A  P~5V  Fm最多也就、300MHz顶天了,现在超过fm超过1G的检波开关二 ...

谢谢于版, 这个二极管是否可以装到矿机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有用了! 可以做个电子管高频毫伏表探头,电子二极管的线性很好

是的,不单独是线性问题,它的温度稳定性不受环境温度影响,比固体器件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 这个二极管是否可以装到矿机上使用?

可以放到矿机上使用,但是矿机必须是无电源收音机,点燃灯丝就不属于矿石收音机了。

网友E(2020-06-13):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 这个二极管是否可以装到矿机上使用?

我记得楼主是太原的,我们还通过电话

网友:
用来做二极管变频。

网友:
电子管高频毫伏表的探头里面的检波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楼主是太原的,我们还通过电话

卖刀削面的地方

网友F:
------记得是这里边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是这里边有个。

老兄,机子状态不错啊

楼主:
刀削面最出名的地方是云冈石窟之地大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削面最出名的地方是云冈石窟之地大同

想说大同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机子状态不错啊

还行----------是处呢-----拍照开的箱。。

网友:
一个二极管废了它
一个三极管废了电子管。

不错的小东西,留着把玩

网友G:
楼主问可上矿机吗?
建议楼主试试后对比2AP9
这种对比很少有人做,就是玩吧
(要排除市电引入的干扰后对比,或许比2AP9好些)
虽然用电了不算矿机,但你正好有这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可上矿机吗?
建议楼主试试后对比2AP9
这种对比很少有人做,就是玩吧

谢谢老兄,我也是以一种把玩的心态来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兄,机子状态不错啊

你这机子换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