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富士FUJICA M35型超8普8mm两用电影机

楼主(2020-05-09):
品名:富士Fujicascope8毫米/super8mm两用电影机放映机无声机产地:,支持普8mm和超8mm两种胶片,自动穿片广角镜头可以近距离较大荧幕电压:100V

可正常放映超8mm电影和普8mm电影胶片,自动穿片,性能稳定,无声机规格:装片夹后长38cm,宽15cm,高38cm,

网友:
那是链传动?

网友A:
感觉成色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成色非常好!

是的,,谢谢,,,

网友B:
我有台超8普8通用的,传动轮外胶圈坏了还没有找到好方法修。也是链条传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超8普8通用的,传动轮外胶圈坏了还没有找到好方法修。也是链条传动的。

网上搜传动带,自己买回来加工,我还没有时间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传动带,自己买回来加工,我还没有时间买呢,

谢谢!供片收片是链传动,底下电机轴到上面主轴的是两轮直接接触传动,正面有抬起拨杆。这一对靠轮的外圈原来都是橡胶外圈的轮子。还没想到有效的方法,还掷在那呢。

楼主:
我有一台也是皮带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