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供电电压是否应该尽量高一些。

楼主(2020-05-09):
比如允许正负30V~80V供电的功放,我们给其供正负70V是否比较合理。效果要比正负60V好一点,因为相同输出功率下,电压越高也意味着功率管电流越小,其导通功率损耗比较小,我粗略算了下,功率管导通时阻抗如果有4欧,一个功率管流过5A电流时,其发热可以达到100W,这真的是个大问题,散热不好功率管可能就烧毁。即便稍微提高一下供电电压,降低功率管流过电流哪怕降低1A到4A,其功率损耗也大大降低到64W。

网友:
专业功放一般是由正负60伏加正负135伏两组电源供电,小音量由正负60伏供电,当大动态声音出现时正负135伏通过开关管加到功放功率放大管上以增加输出力度。普通单组电源功放在大动态时功率放大管电压是跌落的而双组电源功放功率管电压是升高的。

网友A:
提高供电电压,功率跟着上,温度跟着上,电流跟着上!

网友:
你的分析是对的 ~

网友:
过高的供电电压不能直接驱动扬声器,需要输出变压器匹配,像商场的背景音乐广播功放,消防功放等因输出功率很大,内部末级功放使用电压上百伏特,家用功放一般末级供电也就50v左右

网友:
提高供电电压,可以提高最大输出功率。
同等输出功率,驱动负荷的电流是相同的。
所以供电电压越高,功耗越大。而并不是“”电压高了,电流就小“”了。

网友:
LZ的理解有误。
一般功放都是甲乙类,这样输出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相同功率电流不变),提高电源电压只能使功放管的损耗更大(当然好处是动态范围扩大)。
如果功放是数字功放(丙类),功放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那么提高电压是可以减小电流的。

网友:
同输出功率下提高功放供电电压,功率管电流变小,这样理解也不算错。但是负载阻抗必须跟着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高供电电压,功率跟着上,温度跟着上,电流跟着上!

爆管的可能性也就高了!

网友:
理解错误,如果使用输出变压器,那么有道理;
否则不成立。

网友:
理解错了,P=I2xR,喇叭阻抗不变功率只跟电流有关系,电压越高发热越大。

网友:
因为相同输出功率下,电压越高也意味着功率管电流越小,记住这时阻抗越高,喇叭需要高阻。
当喇叭的阻抗固定后,要求的输出功率固定后,电压一定是一个固定值,而不是随意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