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跃MF14各档都差了好几格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5-09):
论坛收了个永跃MF14表。到手修了一些(2.88、7.5、48、524、213)欧。现在各个档都可以测试了(只试了交直流电压档、电阻挡、直流mA),但各个档都误差很多。电阻档短接也会不动零?面上的各个电阻测了都正常。是否底部还有电阻?还是表头失磁了?怎么搞?请坛里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失磁的可能性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磁的可能性非常高。

也是这种想法。一般换了配件就可常。怎么会误差也么大。

网友B:
表头右侧有一个磁分流器,调整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右侧有一个磁分流器,调整一下,试试看。

哦,可以这样。用什么档测试检正?试了下。比原来是多了点,但只多了一点点。

网友:
如果表头各部位都正常,只有充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可以这样。用什么档测试检正?试了下。比原来是多了点,但只多了一点点。

MF-14万用表是以交流为主的表,基本测试只有用1mA 直流档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14万用表是以交流为主的表,基本测试只有用1mA 直流档校正。

不会充磁。刚好手里还有台MF10表头坏得,拆了磁铁对换了。用1mA 直流档校正差了二小格。在表头串联了电阻校正后。基本正常使用了。谢谢。补几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