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5-09):
       今天别人拿来一台低频信号发生器,故障现象是屏亮无显示,试着调对比度无反应,但负压还是跟着变化,把屏拆下来用5伏供电对比度又正常,也能正常调整.高手们说说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屏是240128的

网友:
这东西没玩过。

网友:
不像是对比度的事,查一查驱动部分吧

网友:
两个可能问题,第一,对比度驱动线路有问题,第二,软件部分和连接电路有问题,检查一下屏幕使能端数据接口等与主板之间的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2020-06-24):
有点高深,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