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也是闲着,DIY一个微型砂带机……

楼主(2020-05-09):
    偶然在淘宝看见很多卖微型砂带机的,各种结构都有,好像也不复杂,DIY过程磨些小零件也会有一些用处。
    就像很多朋友说的,自己做这个东西成本可能会超过去买一个成品,确实会这样,所以投资有风险,动手须谨慎。
    1,设计,参考了多种结构(大家可以去淘宝找找),选中这种我认为适合的结构,没有用不锈钢板,因为超出我的加工能力,以前买的3mm铝合金板还有,好像叫做6061,就用它了。
    选用30mm宽的533砂带,结构就按照这个砂带规格来做。
    SOLIDWORKS是设计的好帮手,先画个大约尺寸,然后测量出装上砂带后是否合适,主要是张紧轮在正常状态时所在的位置不能太松太紧。如果有问题就修改主从动轮之间的距离,还有就是那些配件安装上去后是否会互相影响,这些都可以在电脑上加以修改,这样可以做到最少的加工和返工。实际过程也确实如此,加工完成一次性装配成功。
    如果有激光切割加工的朋友我想应该可以做一些套件提供爱好者组装。
    2,加工机架,在朋友工厂的破铣床上加工一些长孔,其它的孔还不如自己用台钻钻孔然后锉刀加工,这些孔的尺寸要求不严格只是距离要求准确一些就可以了。
    3,铣床这个东西我第一次使用,感觉加工铝板效率很低,不如台钻加锉刀。
    4,加工完成的机架。
    5,加工完成的配件,这里只使用两种规格的材料:3mm铝合金板和5050-3mm厚的铝角铁,所有弯角的配件都是铝角铁加工的。
    6,从动轮,这个是用8×24×8轴承和M8×55不锈钢螺丝还有垫片组成。每个轴承之间垫一片0.2mm垫片,不用也可以,螺丝外直径不足8mm,卷一圈0.1mm的铜箔再套上轴承就不会不同心了。底座部分垫三片1.5mm垫片,必要时加几片0.2mm垫片调整从动轮位置。后面用“盖帽螺帽”仅是为了好看,可以用普通螺帽。
    7,直流电机调速器以及底座,左边是电机转向开关。
    8,焊接好的调速器部分。
    9,底板,上面用一条2020铝型材来固定机架以及调速器。
    10,安装好的调速器。
    11,安装在机架上的电机、主动轮以及从动轮和张紧轮。
    12,挂上张紧轮拉簧套上砂带,张紧轮处在中间位置,向上托起张紧轮就可以装拆砂带了。
    13,装好的迷你砂带机。
    14,微型砂带机一侧。
    15,接上电源,试用了一下感觉还可以,磨木头,金属都可以。上面的可调架子是可调角度磨刀的。

    试用情况,我买的是775电机,力气应该是够大,木头压紧砂带皮带轮会打滑,这种皮带轮没有压花,摩擦力比较小。
使用12V20A开关电源,这个是现有的,用钳表测量电机电流最大也就是4.5A左右,所以建议不要买开关电源配调速器,直接买“直流电机专用电源 7档12-24V可调速电源 DC调速器 775电机变压器”,这个输出电流就是4.5A,电源部分能省一大半费用。我这种调速器很精确实际上意义不大,砂带机对转速要求很粗糙那种分档调速的足够使用了。

    手工加工完全可以做到,钻孔最好用台钻,我用手电钻钻孔几乎都是偏离的特别是大孔会偏移没谱了,建议用铁条钻一些常用的孔做模具,对准孔位后用台钳之类的夹紧再钻孔基本不会偏移。

    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轮调好一般不是很用力的时候砂带是不会偏移的,除非按压到砂带上的力度不均匀。

我这几个副轮间 ...

看见了,你这个是铁的而且厚度够可以攻丝拧螺丝。
粉尘问题应该可以用吸尘器来解决。

网友A:
我买的成品支架,另外买了887电机,533砂带,手头有改装的可调电源.

使用点评:砂带平接的,使用的时候有颠簸。
887电机标称最大36V,功率400-500W,但是实质使用16V开始发热就打。目前仅用12V工作.
调速直接用电源调压.
还有就是砂带打滑的情况在打磨件稍微用力压紧的时候发生.
其它就是换砂带的时候没有你这个这么方便,你这个轮子延伸到另一边,我买的只能扳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成品支架,另外买了887电机,533砂带,手头有改装的可调电源.

使用点评:砂带平接的,使用的时候 ...

你说的拆装砂带的事我还真没想到,做好拆装几次换砂带也是在前面压轮子,刚才去试了试在后面扳那个盖帽螺丝真的更好操作。
我这个张紧轮的轴如果不延伸到背面是无法固定的,不知道你那个东西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B:
从楼上两位的图上看不出在哪里调整砂带跑偏的,按理说应该有这样的机构才对。

另外木头压紧砂带皮带轮会打滑,可在砂带与皮带轮之间擦点松香粉以增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上两位的图上看不出在哪里调整砂带跑偏的,按理说应该有这样的机构才对。

另外木头压紧砂带皮带轮会 ...

我的图片上那个张紧轮摇臂中间有个孔,原来设计用来拧螺丝作为调节砂带跑偏的,没发现跑偏,所以也没装了。
我也考虑过涂松香粉的,和主动轮摩擦力增加了,和托板接触的面积更大,摩擦力增加更多,应该不可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图片上那个张紧轮摇臂中间有个孔,原来设计用来拧螺丝作为调节砂带跑偏的,没发现跑偏,所以也没装 ...

综合考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主动轮滚花以增加摩擦力。

网友C:
打滑的话,感觉驱动轮太小点,或者在驱动轮上套个胶套、贴医用胶布之类的。

网友D:
我也在做,都是用费铁来做的,做做停停,打滑的话觉得是主动轮的包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都是用费铁来做的,做做停停,打滑的话觉得是主动轮的包角问题

考虑过主动轮包角要尽可能大,这种结构已经比较大了,曾经考虑把张紧轮放在砂带外侧,不知道会不会被砂带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滑的话,感觉驱动轮太小点,或者在驱动轮上套个胶套、贴医用胶布之类的。

这个办法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拆装砂带的事我还真没想到,做好拆装几次换砂带也是在前面压轮子,刚才去试了试在后面扳那个盖帽 ...

我从80/100/150/240/320/400/600/1000/1500,

磨一个东西得多次更换砂带,实在是不方便.
后面固定是直接打孔,攻丝上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楼上两位的图上看不出在哪里调整砂带跑偏的,按理说应该有这样的机构才对。

另外木头压紧砂带皮带轮会 ...

主动轮调好一般不是很用力的时候砂带是不会偏移的,除非按压到砂带上的力度不均匀。

我这几个副轮间隙有间隔的,整体比楼主的要宽一些,就算偏移也无大碍.

松香粉这个东西恐怕在摩擦过大的时候发热冒烟。或者化开残留到砂带上.而我更换砂带有比较频繁.
不过我有时间也想尝试一下.

还有一点比较烦恼的事就是打磨出来的残渣会在机架上各个位置残留。

网友E:
电机上的驱动轮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上的驱动轮不好找啊。

马宝买现成的十几元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宝买现成的十几元一个。

也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