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B331靓机输入变压器求助

楼主(2020-05-09):
一台B331海燕8管收音机,输入变压器初级开路了,铁芯尺寸26X21X10(舌宽6),一个WH9-K1(4.7K)电位器和旋钮也丢失了,恳请论坛高手指点解决之道,谢谢!
怎么多出来4个图片删除不了。

网友:
买一台旧机拆变压器。没有海燕用凯歌4B15也行啊

网友:
用海燕B321、411输入代,重绕采用411数据比较好,1500匝0.1线/700匝+700匝0.12,前低放为复合推动,动态大声音好听

网友A:
输入变压器可以拆了重新绕,旋钮要注意轴孔直径是4毫米的,如果电位器支架还在,这种电位器TB上有卖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退休多年不在工厂了(工厂也早倒闭),重绕不具备工具材料条件,慢慢找机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变压器可以拆了重新绕,旋钮要注意轴孔直径是4毫米的,如果电位器支架还在,这种电位器TB上有卖的。

多谢周到提示,找到漆包线就重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