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二极管

楼主(2020-05-09):
有知道起始电流为零的电子检波二极管的型号么?

说个型号~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接地吸收?

试试啊,接地不行,就接个较低的负压。总有办法将起始点截止。

楼主:
发错区了~

请版大转到电子管区~

谢谢!

网友A:
从原理上来说,不可能找到这样的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上来说,不可能找到这样的电子管。

那就不能直接替代晶体二极管了。

网友B:
用三极管,用栅极吸收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用栅极吸收掉。

栅极接地吸收?

楼主:
胆的有起始电流~

石的有起始电压~

要是有不石不胆的就好了~

网友B:
有种电路叫:做偏置电路。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电路叫:做偏置电路。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么?

这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的~

网友C:
    1mA=1000μA  国产橡实高频检波管 初始电流:1~70μA。不存在初始为0的状态管,那是绝对理想的状态的值。1μA就可以忽略不计了。用这样的电子管可以代替晶体管做检波不过有阻抗匹配的问题因此要用双调谐中周(有两种型号出售)涉及检波效率问题管子还需要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A=1000μA  国产橡实高频检波管 初始电流:1~70μA。不存在初始为0的状态管,那是绝对理想的状态的值 ...

俺用2D1P替换2AP30E后因初始电流造成的电平漂移而无法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俺用2D1P替换2AP30E后因初始电流造成的电平漂移而无法使用了~

     不见得是初始电流的问题,要稳定工作除掉上面所说要采用双调谐耦合中周外还涉及AGC调整,检波前的增益(小信号与大大信号的差异)等。不知你的设备,锗管收音机(ft100MHz以下)检波大多用2AP9,2AP10,而2AP30E是用做高频检波和超高频毫伏表做探头检波。在高频超高频电路中对使用2D1P代用要求的条件要高,总之需要耐心的改造与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用2D1P替换2AP30E后因初始电流造成的电平漂移而无法使用了~

晶体管技术区那个安装彩电的年青人。他说手头有2AP30E,想代替2AP9。回帖的人一致认为他是大材小用。不妨找几只2AP9和他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技术区那个安装彩电的年青人。他说手头有2AP30E,想代替2AP9。回帖的人一致认为他是大材小用。不妨 ...

有用EA52和俺换2AP30E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见得是初始电流的问题,要稳定工作除掉上面所说要采用双调谐耦合中周外还涉及AGC调整,检波前的增 ...

看来胆在高频检波领域是个废品啊~

还得玩点现代的~

下步整AD8361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胆在高频检波领域是个废品啊~

还得玩点现代的~

查看详细资料
主题
1万
帖子
2万
积分
VIP会员
Rank: 8Rank: 8
28890..发消息
.禁止 帖子 .

网友(2018-02-10):
有台浙江出的产品收音机检波前是电子管的低放是晶体管的

网友D(2020-07-26):
可以参照电子管毫伏表GB-9B的检波部分,用一个电位器平衡了起始电流,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照电子管毫伏表GB-9B的检波部分,用一个电位器平衡了起始电流,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谢谢~

有图么~

网友:
实际是利用另外一个二极管产生的电压抵消检波二极管的直流电压的原理来完成的。

网友D:
等有空再给你拍一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有空再给你拍一张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张看懂了。电路复杂了点不过解决了起始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