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SFA2100做的开关电源

楼主(2020-05-09):
前些时看到bg1trk版主用FSFA2100(1700)做的LLC开关电源,也想模仿试试,经过一段时间的忙活,今天LDE灯终于亮了;
磁芯选用ER3542,分槽绕制,纱包线初级用0.1*60绕40T,次级0.1*120绕8T,可能磁芯选的尺寸小了,空载一会,变压器热的比较厉害,哪天改用40或49的试试;
次级正负25V
制版打板还是没学会,就用洞洞板吧,电流大的部分就用铜线连接,电流小的就用网线铜丝连接(反正是自己看),感觉这样制作起来不受电路板约束,

带载能力等还没试(等换成4045磁芯再试),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改进和探索;
正如网络上流行的那句话一样:开关电源那么多,我想都试试;

网友A:
不是磁芯用小,而是变压器参数不对而发热,无PFC的初级不超过30T,电感不超300UH,用0.022谐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磁芯用小,而是变压器参数不对而发热,无PFC的初级不超过30T,电感不超300UH,用0.022谐振电容。

绕好后磁芯垫了2层打印纸,测电感量是550uh,漏感107.9uh,谐振是0.22u,变压器参数是参考的FSFA2100原版资料,不同出处的资料也不完全相同,还有款资料变压器就没有分槽绕制;
想了一下,即使用小了,空载也不应该发热,如您说的这样,应该是参数不对或电路还需要改进,明天按您的建议再改动一下试试,谢谢;

资料中给出的:
另一出处的资料中给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