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的一台300B机底噪的奇怪现像

楼主(2020-05-10):
    我重新装了一台300B机器,用的还是前年 jupeter 老师给的电路,6N9P,6P9P推300B(比我以前用6N9P,6N8P推300B电路声音要好)。换装了一对自绕的输出变压器;
    105 * 60 mm铁芯,3500:8欧 ,采用 次四夹初三结构,之字绕法,初级用0.33mm线绕2480匝,三组串联,直流电阻:113欧。次级用0.59mm线绕125匝,四组并联,直流电阻:0.42欧。初级电感量:21.5H(二个相差0.15H左右),漏感:50mH(二个相差1.8mH)分布电容不会测。
   装好后声音比以前都要好(可能是输出变压器大的原因),但底噪很大,而且二个声道不一致。按论坛内好友指点,一级一级插入电子管逐级检查,现将检测情况附上;

                         插入300B管          插入6P9P管             再插入6N9P管

   左声道:            7.00mv                7.25mv                     8.34mv
   右声道:            6.25mv                6.60mv                     4.56mv

     奇怪的是右声道在插入6N9P前级管时底噪还减小了,反复对比了几次都一样。还有一个现像,在音量调大时,二个声道的底噪都慢慢降低,到最大音量时降低1/3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烦想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了!
    上图,图上前级退耦电容不小心将一个 ROE 引脚弄断了,临时找一个 菲利浦 顶上,请不要见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下结论,300b交流灯丝底噪6mV己经是极限了............

   jiang 兄,不会吧!我见到有个广东朋友的300B机,底噪才3毫伏不到,也是交流点灯,耳朵离开音箱10多公分就听不到底噪了。只不过人家是高手,而我是菜鸟一只。

楼主:
     这台机在没有插入6N9P,6P9P,300B几个电子管前,底噪是o.3mv左右,一插入 300B 管,底噪就升高很多 80%以上的底噪都是这一级产生的。

网友A:
很多人下结论,300b交流灯丝底噪6mV己经是极限了............

网友B:
噪声大90%是300B本身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声大90%是300B本身质量问题。

谢谢走地兄指教,等一会我用另一对贵族换下这对曙光的300B-98B看看,只不过这都是 400—500元 一只的初级管,估计变化不大,玩太贵的我觉得不值。但为什么音量开大,底噪会降低,还是不懂。谢谢了!

网友C:
R1 68K 有点奇怪。。 你可以试试 把R1 换成 1M, 在6N9P 和R1之间加2K电阻看看有好点吗。

网友D:
把灯丝接地线改变位置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jiang 兄,不会吧!我见到有个广东朋友的300B机,底噪才3毫伏不到,也是交流点灯,耳朵离开音箱10多公 ...

这是其他坛的声音,我说不可能,人家说没做过300b吧?有钱做台试试!我无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走地兄指教,等一会我用另一对贵族换下这对曙光的300B-98B看看,只不过这都是 400—500元 一只的初级 ...

噪声随音量电位器而变,到某一位置最小,这多半是接地引起的问题,没有严格一点接地。

网友F:
据说大师交流点灯可以做到0.1MV以内吗正常的交流点灯做好了可以做到2.5MV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在没有插入6N9P,6P9P,300B几个电子管前,底噪是o.3mv左右,一插入 300B 管,底噪就升高很多 80% ...

A.先查看管子情况:

B.接地:
你的接地是否规范?

C.你的电源牛和输出牛是对称放置的,不插管子时  噪声应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 68K 有点奇怪。。 你可以试试 把R1 换成 1M, 在6N9P 和R1之间加2K电阻看看有好点吗。

  谢谢6P兄指教,明天我按你说的改动一下试试效果,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灯丝接地线改变位置接地。

   365兄说的是6.3V中心抽头接地端,我那二个声道底噪相差很大,除了这个是否还会有别的原因,我明天先试一下改变这个接地点。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其他坛的声音,我说不可能,人家说没做过300b吧?有钱做台试试!我无语了。

    jiang 兄,我的表达方式有些冒犯了,对不起!我们互相学习,一起努力前行!

网友H:
把主滤波电容加大到120UF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噪声随音量电位器而变,到某一位置最小,这多半是接地引起的问题,没有严格一点接地。

   谢谢 60兄 指教,你说的这个有可能,我再仔细查查接地情况。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据说大师交流点灯可以做到0.1MV以内吗正常的交流点灯做好了可以做到2.5MV左右

是第,做得好应该做到2.5m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特别是机壳要接地

   超人兄,我的接地是一根3mm粗铜线,各级接地元件就近焊在这根铜线上,再在主滤波电容处粗铜线接底板,不知这样接地对不对?还望指教。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6P兄指教,明天我按你说的改动一下试试效果,谢谢了!

对了,如果灵敏太高可以去掉 C1 就是6N9 阴极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365兄说的是6.3V中心抽头接地端,我那二个声道底噪相差很大,除了这个是否还会有别的原因,我明天先试 ...

是300管的灯丝接地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对了,如果灵敏太高可以去掉 C1 就是6N9 阴极电容。

这个也是个问题!在之前一帖中,好像给楼主出图纸的 曾说本机增益有富余,所以可以拆下6N9 阴极这个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300B管是直热管,灯丝就是阴极,如果灯丝交流5V供电,阴极就有5V的交流电压,这交流经B十电源一输出变压器 ...

   超人兄 分析得有道理,我买的第一台300B机就是直流点灯,底噪就很小,但我觉得声音不怎么好听就拆了,自己就按原机的电路(6N9P,6N8P推300B)改成交流点灯丝,声音比原机好多了,但就是底噪大,装了好几次,底噪问题总解决不了。后来采用 jupeter 老师给的6N9P,6P9P推300B电路装的机器,声音又上了一个台阶,但底噪还是做不好,这次右声道4.35mv,勉强可以接受(离开音箱50公分听不到),但左声道8.9mv,就没办法接受了。所以在坛内请老师,高手指教,顺便自己又可以多学一些东西。谢谢兄台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A.先查看管子情况:

B.接地:

    茉莉兄,我刚才用一对贵族的300B换下了原来的曙光300B-98B,只是灯丝平衡电位器调整位置变了很多,调到最好情况下底噪和原来差不多。可能还是你和坛内另一位说的接地有问题(右声道4.4mv,左声道8.9mv,相差一倍),明天我再综合坛内朋友的指教,好好查一下接地情况,看是否有改善。谢谢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A.先查看管子情况:

B.接地:

茉莉兄,另外我的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昨天通电调整输出变压器位置,调整后不插管子二个声道都在0.3mv左右,就是一插300B,马上底噪就上来了,300B管占到底噪总量的85%以上。谢谢兄台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主滤波电容加大到120UF看看

  龙兄,我的主滤波是一个30UF的油罐并了一个100UF的电解,总容量有130UF,按道理第一级滤波应该够了,你看呢!谢谢你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如果灵敏太高可以去掉 C1 就是6N9 阴极电容。

  6P1 兄,我去掉过 6N9P 的阴级电容,去掉之后没有作用,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容量 22UF 的。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在没有插入6N9P,6P9P,300B几个电子管前,底噪是o.3mv左右,一插入 300B 管,底噪就升高很多 80% ...

调整灯丝平衡电位器啊。 交流点灯,底噪控制在5毫伏左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也是个问题!在之前一帖中,好像给楼主出图纸的 曾说本机增益有富余,所以可以拆下6N9 阴极这个电 ...

  是的!茉莉兄,原来 jupeter 老师要我不用接6N9P阴级电容,加一点电流负反馈,降底一点失真度,我去掉过但感觉作用不明显,现在机上是一个22UF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龙兄,我的主滤波是一个30UF的油罐并了一个100UF的电解,总容量有130UF,按道理第一级滤波应该够了,你 ...

我的曾经也7   8MV无法接受,第一级用30UF的油罐整流管会不跳火?我用到12UF就跳火了现在用4UF的油罐,第二级用哦是120UF的电解,现在底噪在4.2    4.6MV觉得还是大了,特别是接灵敏度比较高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300管的灯丝接地端

    365兄 说的是 300B 的阴极电阻和阴极电容的接地端是吗?好的,明天我试试看,再把结果报告兄台。谢谢指教!

网友K:
你好楼主,漏感50mH用什么仪器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曾经也7   8MV无法接受,第一级用30UF的油罐整流管会不跳火?我用到12UF就跳火了现在用4UF的油罐,第 ...

    龙兄,可能是我在这前面有一个30欧限流电阻,用 30UF 的油罐整流管不跳火,只是每次开机时有很大的电流冲击 “嗡” 声,1-2秒左右就正常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对管子或别的元件寿命有影响。兄台的机器底噪都控制在4.2mv,真是羡慕,我的音箱是90分贝的 “8吋天朗同轴” ,目前的底噪没办法接受,根据坛内朋友的指教,我再努力折腾一下看看。还望多指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楼主,漏感50mH用什么仪器测试的?

  我就是用外购的电感仪测的,电感仪接在初级二个线端,再将次级用线短接,读取的电感仪mv数,不知道方法对不对。

网友H:
引用 楼主:
龙兄,可能是我在这前面有一个30欧限流电阻,用 30UF 的油罐整流管不跳火,只是每次开机时有很大的电 ...

如果手上有4UF的油罐试下第一级滤波,主电压会降低一点约20伏,灯丝平衡电阻接22欧电阻看看,4.2MV还是大  晚上不行我用的是鸿雁60-4音箱。我曾经外接灯丝变压器,只通灯丝不接高压情况下底噪都有7MV以上半个月都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调整灯丝平衡电位器啊。 交流点灯,底噪控制在5毫伏左右没问题。

   海版主,上面报告的是灯丝平衡电位器调整到最佳后的数值,而且二个声道底噪一边大,一边小,估计还是安装有问题。刚才坛内很多朋友指出 “接地的可能性最大”,还望版主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iang 兄,我的表达方式有些冒犯了,对不起!我们互相学习,一起努力前行!

对300b底噪......6mv是极限....认为不可能很正确,我当时说可以做得更低更好,被人说没钱玩300b挑毛病,我无语.....
你不信这个  很好,相信你会做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300b底噪......6mv是极限....认为不可能很正确,我当时说可以做得更低更好,被人说没钱玩300b挑毛病, ...

老师好,好久没看见你谈牛牛了好想你好好指导我们这些后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手上有4UF的油罐试下第一级滤波,主电压会降低一点约20伏,灯丝平衡电阻接22欧电阻看看,4.2MV还是大 ...

   龙兄,我现在 300B的屏压(对地)才398V,实际屏压(398-66V)才332V,应该不高,在降低底噪肯定会小一些,但那样工作点变动对声音会不会带来影响。我的阴级平衡电阻用的是 100欧 5W 的电位器,随时可以调整。你说的22欧电阻要怎么用?烦请告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300b底噪......6mv是极限....认为不可能很正确,我当时说可以做得更低更好,被人说没钱玩300b挑毛病, ...

  jiang兄,不要管别人说什么,自己玩得开心就值。谢谢你的鼓励,希望在坛内老师和高手的指点下,我也能有所长进,玩得更开心。谢谢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龙兄,我现在 300B的屏压(对地)才398V,实际屏压(398-66V)才332V,应该不高,在降低底噪肯定会小 ...

平衡电位器一边接一个22欧的电阻,300B底噪问题从去年到前段时间才弄到4.2MV这样,除了300B 音量电位器 阴极电阻以外都换了,有些老师说灯丝绕组用粗大的线绕可以降低底噪我用1.5几的线绕也不见有效,可能我水平有限吧。只有第一级用了4UF油浸电容才有所改善

网友F:
试试这个吧,理论上可以做到1MV

网友F:
咱们矿坛能不能把这个坛标移到图片的最下面或是顶部啊,很多图片关键部位都被挡住了,可能是怕走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平衡电位器一边接一个22欧的电阻,300B底噪问题从去年到前段时间才弄到4.2MV这样,除了300B 音量电位器  ...

   谢谢龙兄的指教,我找一对4UF的油浸电容替换30UF的试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这个吧,理论上可以做到1MV
attachimg]13158596

火星兄,被图标遮住的那个电阻是多大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茉莉兄,我刚才用一对贵族的300B换下了原来的曙光300B-98B,只是灯丝平衡电位器调整位置变了很多,调 ...

我让你左、右管对调,是为排除所有管子有无问题,如果所有管子都没问题,那么你真的很幸运了,你可比对着右声道4.4mv,查找左声道8.9mv的元件、布线、供电等方面的原因。。。

底噪4~5mv可能是一个坎,从4.4mv再往下降,或许还要下一翻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让你左、右管对调,是为排除所有管子有无问题,如果所有管子都没问题,那么你真的很幸运了,你可比对着 ...

    茉莉兄,我左右管子也对换位置试过,不是管子问题。像你所说,是安装或接地存在问题。现在等假负载电阻买来后,慢慢查找左边声道。从元件开始,到走线,特别是接地,我原来的接地是所有接地元件按级焊接在一根3mm粗铜线上,然后粗铜线在主滤波电容处接机器底板,输入信号线屏蔽层外皮也用一根线接在这里,不知这样是不是不太好,烦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还是有太多的人对于直热管灯丝交流供电产生的交流底噪,为什么总是排除不了的原因不清楚,所以才会有抱 ...

超人兄,这就是在折腾中寻找烧友的快乐!谢谢兄台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咱们矿坛能不能把这个坛标移到图片的最下面或是顶部啊,很多图片关键部位都被挡住了,可能是怕走光吧

添加完图片在图片的下面用回车加入四空行,LOGO就挡不住图片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下结论,300b交流灯丝底噪6mV己经是极限了............

6MV交流声不是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6MV交流声不是很大吗??

     6mv交流声是会很大,如果用灵敏度90分贝的箱音,隔开音箱3 - 4米应该还能听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L:
6MV交流声不是很大吗??

6mv噪声确实让人无法接受,某些人说6mv是极限 是给自己噪声降不下来的挡箭牌。让他们说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mv噪声确实让人无法接受,某些人说6mv是极限 是给自己噪声降不下来的挡箭牌。让他们说去吧。

之前试过,5MV已经很大,耳朵离音箱20公分都能听见

网友M:
你的检测手段不科学,测出的结果没有可用性。请用毫伏表或做FFT分析。

网友N(2022-07-30):
用500欧多圈电位器+两个62欧的电阻组合做平衡电阻,最低6mv左右,无法接受,后改直流供电(1083稳压)调到1mv左右,可以接受了,在调的过程中发现直流灯丝电源的滤波电容至关重要,当我把整流滤波电容加到39000uf时,调到了0.6mv,基本上贴在喇叭上也听不到明显的底噪了

网友O:
电路使用6P9推动,前级6N9+激励级6P9等于小胆机,地线电流较大,所以这一段的地线接地点旧尤其重要,很容易增加底噪.
变压器设计高压应当多一组,给前级+激励级单独供电,这样前级+激励级的电线回流旧不会干扰300B.
搭棚地线是根粗铜丝,零件接地都接其上.看着好看,但对于接地点来说,接地点就非一点接地了.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在没有插入6N9P,6P9P,300B几个电子管前,底噪是o.3mv左右,一插入 300B 管,底噪就升高很多 80% ...

任何管子都没插,虽然底噪很小,但还是有点,就说明电源变压器与输出牛有电磁感应。电源变压器隔离应垫支一点,不要卧装,防止铁底传递交变磁感应。或将电源换环牛,漏磁会小很多。

网友P:
我原来的接地是所有接地元件按级焊接在一根3mm粗铜线上,然后粗铜线在主滤波电容处接机器底板,输入信号线屏蔽层外皮也用一根线接在这里,不知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我个人觉得不太好。。输入屏蔽地线不应该接到这个位置。。

网友O:
用交流点灯,灯丝电压很重要,超出标准或比标准低都会影响底噪。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在没有插入6N9P,6P9P,300B几个电子管前,底噪是o.3mv左右,一插入 300B 管,底噪就升高很多 80% ...

没有插入300B,就是输出牛的初级有一头没有接入, 输出牛是个断路状态,怎么会有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R:
就是光光在底板上放着电牛与输出牛不用任何的接线,只要电牛一通电输出牛就有输出噪声呢,你用表还能测出 ...

输出牛和电源牛之间互感了?哦,好奇怪的现象啊。你的输出牛应该有一头接地吧?电源牛也有接地的一根线吧?

楼主(2022-10-18):
引用 网友O:
用交流点灯,灯丝电压很重要,超出标准或比标准低都会影响底噪。

ZHANG 兄,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在外没有看论坛,没有及时回复,抱歉!你说的这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等我回家后测量一下灯丝电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检测手段不科学,测出的结果没有可用性。请用毫伏表或做FFT分析。

  老驾兄,好长时间在外,没有及时回复对不起!我前段时间购了一台毫伏表,我回家后再用毫伏表测一下,谢谢兄台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500欧多圈电位器+两个62欧的电阻组合做平衡电阻,最低6mv左右,无法接受,后改直流供电(1083稳压)调到1 ...

谢谢不明兄台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路使用6P9推动,前级6N9+激励级6P9等于小胆机,地线电流较大,所以这一段的地线接地点旧尤其重要,很容易增 ...

ZHANG兄说的这点是个新的启发,有时间一定试试,谢谢兄台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原来的接地是所有接地元件按级焊接在一根3mm粗铜线上,然后粗铜线在主滤波电容处接机器底板,输入信号线 ...

豆兄,我的接地方式几乎和你一样,但底噪大,不知你的机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交流点灯,灯丝电压很重要,超出标准或比标准低都会影响底噪。

谢谢ZHANG 版主多方指教,而且都是我忽略了的地方,等回家后再重新处理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没有插入300B,就是输出牛的初级有一头没有接入, 输出牛是个断路状态,怎么会有噪声?

ma 兄,估计应该是电源牛感应所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R:
就是光光在底板上放着电牛与输出牛不用任何的接线,只要电牛一通电输出牛就有输出噪声呢,你用表还能测出 ...

自制 兄说得对,电源牛只要一通电输出牛就会有感应电压,牛的位置一定要调整到感应最小的位置。谢谢兄台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