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机室内机漏水故障分析

楼主(2020-05-10):
家里两台空调的室内机先后出现不定期漏水现象,都是在底座和上盖之间的缝隙中滴水。经拆开检查,接水盘、排水管正常,没有堵塞情况,没发现问题只好装回去,结果就没有再漏水了,真的很奇怪,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再观察了一下,估计问题出在蒸发器翅片与接水盘接壤的地方(红圈处)

这个地方翅片紧贴着接水盘侧面,不留一点缝隙,而接水盘侧面高度又不够,偏偏这个地方的翅片特别容易积尘,致使冷凝水受阻而溢出。这个就是室内机滴水的原因,而我在装机前顺手把这里的灰尘清理了一下,所以装回去后就不滴漏了!

真希望厂家能注意到这个情况,稍加改进,把蒸发器与接水盘之间留点间隙,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我的一台空调室内机也有类似毛病.制冷时有水滴随风吹出来.请修空调的师傅看了,他说修不了.说是这空调的蒸发器翅片表面亲水性不好,冷凝水往接水盘流动不畅,被风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空调室内机也有类似毛病.制冷时有水滴随风吹出来.请修空调的师傅看了,他说修不了.说是这空调的蒸发 ...

水滴吹出来一般都是由于冷风吹在导流板上的凝结水,无法处理
八十年代早期的日产空调,导流板都是绒面的,不会凝结水气,后来逐渐就减配成光滑的塑料板了,可能是认为有点水滴问题不大

网友:
有时空调室内机蒸发器堵塞或制冷剂不足,制冷时引起蒸发器结冰,停机冰融化时不会准确漏在接水盘里也会引起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空调室内机也有类似毛病.制冷时有水滴随风吹出来.请修空调的师傅看了,他说修不了.说是这空调的蒸发 ...

试试用空调清洁喷剂洗洗翅片。

用久了有油污也会降低亲水性的。

网友:
4楼基本上说对了一半。如果没有检查出其他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是缺少制冷剂。我家一卧室空调就出现过吹水出来的问题,历时两年,终于解决了。原因是因为安装的时候,室内机的接头没有拧紧,造成制冷剂缓慢泄露,制冷上感觉不到问题,就是一直漏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用。最后准备拆掉内机重新更换一个内机,才发现室内机的接头有微量的油迹,重新紧固,抽真空加制冷剂,彻底根治好。

网友(2020-06-16):
正好有一个同样故障,回去实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