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节假日再做一台小单端 放书房独自欣赏

楼主(2020-05-10):
ECF82推6L6GC 时间紧迫,5-1假日已过,以后恐怕没时间折腾了。先初步完善,至少已经出声。外观后期有时间在调整。

网友:
很羡慕你!

网友:
祝贺楼主的胆机出声,面板、底座都是木质的,结构很独特!输出牛再加个罩子会更好!

网友:
羡慕高手啊

网友:
功放管是6P6P,不是6L6GC?

网友:
请楼主上电路图学习下

网友A:
我到最后也还是选了6P1并联

网友:
做得不错,就觉得音量电位器的扭别扭。

网友:
防水电箱里面也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
蛋鸡真爱者......

楼主:
图纸的话只有手稿。电源也是手稿,后期还是要用变压器来代替开关电源的,原理是推动级由电子管ECF82内的五极管作第一级放大,三极管作第二级阴极输出,两级之间直接偶合,有效避免因耦合电容带来的负面影响。

楼主:
再改一改电源按钮,原来的孔找木纹纸贴上。

楼主:
就它了。总算完工了。纯木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它了。总算完工了。纯木结构。

这是背面效果图

网友:
机箱铜角是亮点!

网友B:
CD型输出变压器,音色和EI型输出变压器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型输出变压器,音色和EI型输出变压器差别大吗?

C牛和EI牛的BH曲线不同。这曲线是非线性的,其形状决定了在低频大信号、喇叭最容易进入非线性的时候,输出牛要如何调整输出信号强度,以减小喇叭非线性。C牛由于导磁率高,其曲线陡、进入饱和区的时候曲线变率大。EI曲线比较平缓,进入饱和区的时候曲线变率小、比较平滑、饱和现象不明显。我的线路草图你也看了,有效的避免的输出强度过高而形成曲非,从而抑制饱区的线性变化。音色自然,宽松,低音下潜有力,中音甜美平滑,高音靓丽通透。可以秒杀西电。还有司巴克560就是这种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型输出变压器,音色和EI型输出变压器差别大吗?

司巴克560就是这种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司巴克560就是这种牛

这是90年代中期胆机风刚刚吹起时候的产品,当时还有大极典的前身维克斯,还有一大票小品牌,很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最后也还是选了6P1并联

音箱不错啊!

网友:
专业维修核潜艇、反应堆,核弹头翻新、抛光、打蜡,回收二手航母,
清洗航母油槽,航天飞机保养换三滤,高空作业清洗卫星表面灰尘,
这点活都是小菜一碟

网友:
有闲就好,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最后也还是选了6P1并联

这是DIY还是成品鸡鸡?不错的东东。挺好看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司巴克560就是这种牛

名机春蕾101的输出牛就是用这种铁芯的......

网友:
挺漂亮的不错的东东

网友:
只看见了6P6P没看见6L6GC,木质牛罩注意散热。FU29并管推挽,D型输出,设计的挺合理。推挽和单端输出变压器最大区别就是直流磁饱和合一忽略不计!!

楼主(2020-07-06):
后期我会逐步提高外观美观度和电路整洁度,也会不惜余力的发扬电路创新精神,我相信我后期的作品会让大家惊艳。让我们一起成长。

网友:
漂亮,太好看了,散热是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