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再生机的几种电路

楼主(2020-05-10):
关于四管一下的来复再生机,大家关注最多的是636、68-1形式的基本电路,在一本小册子里还有多种当年被研究效果较好的电路。

楼主:
该书是一些坛友认为研究的较为全面的书。认为高频变压器方式较好、适当引入负反馈、射极输出、音频耦合最好采用输入变压器(两管以上)…等,最后一个电路调试好可达1.5mv/m灵敏度。

网友A:
每种电路都有可借鉴的优良设计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电路都有可借鉴的优良设计之处。

是的,比较喜欢看各种电路。只是动手能力不够,多纸上谈谈而已,也算是一种享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书是一些坛友认为研究的较为全面的书。认为高频变压器方式较好、适当引入负反馈、射极输出、音频耦合最好 ...

图四,来复后射出性能最优,这个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四,来复后射出性能最优,这个可以一试。

把几个文字拍照仅供参考。

网友C:
李庆梁先生的思路是,高放管负责高频增益兼阻抗匹配,低放增益由低放管负责,这一思路源于电子管电路高阻抗的基础,并没有充分发挥晶体管低阻抗器件的优势。仅仅几年之后,MG69-4、67-4这类机型大行其道,究其原因,阻抗匹配已解决,对管子要求宽松才贴近实际,信号弱加个长线天线,从收听角度考虑,广播声音响亮清楚才是收音机的基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李庆梁先生的思路是,高放管负责高频增益兼阻抗匹配,低放增益由低放管负责,这一思路源于电子管电路高阻抗 ...

明白,确实他的书时间很早了。只代表一种思路。

楼主:
前一本书是1965年出的,下面这本是1970年出的,通篇几乎都是倍压检波的(姑且说636程式),只有一例高频变压器(姑且说68-1程式)。

网友:
我看到过在1960前后几家外国成品机电路里,用一个二极管检波,倍压检波形式电路的另一个二极管,有的用一支电阻,也有的用高频扼流圈代替。这样单管机也需要两个扼流圈。我猜测是当时二极管的价钱比扼流圈高。到六十年代末,几乎都是用两支二极管,而不用扼流圈。那时二极管便宜了。

网友C:
以一楼的三管机为版本制成台式机,高频变压器之后播入一级牛入牛出的低放推动,其效果肯定好

网友D:
神奇的再生,当年是军事机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奇的再生,当年是军事机密。

据说,当年的短波再生机,只能藏着听。

网友(2025-03-17):
引用 网友C:
以一楼的三管机为版本制成台式机,高频变压器之后播入一级牛入牛出的低放推动,其效果肯定好

这个做过,灵敏度确实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