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复制和仿制LYZ 2P3-1型的玩友注意:LYZ 2P3修正方案

楼主(2020-05-11):
      说来也惭愧,我在去年九月发表的2P3-1,不是一个成功的机型。虽然,也得到不少玩友的容忍和好评,还有不少玩友复制和仿制验证,但确实存在很多还待修改和完善的地方。这些缺陷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病,时不时烦扰和纠结着,久久不得安宁,觉得自己辜负了许多玩友的信任,以致这种残次品流动,实为误己误人的罪过。继后不久,我又在未向玩友们汇报的7010型上犯下同样的错误。这些失误的起因,源于企图改变自己一贯的“入门级”制作印象,向接收机靠拢,顺应“高端”制作的潮流而产生的苦果。这两款失败的机型,也使我深刻地认识了BF998双栅场效应管,以及带高放的超外差机各级增益的合理分配和调控。

      LYZ2P3-1型的缺陷如下:
1. 收音头全部使用双栅场效应管是不合理的。
       BF998是为高放而设计的双栅场效应管,调控得当时,其电路增益比双极性三极管还高。这是因为输入阻抗极高,对输入信号几乎没有耗损,用于第一级的高放具有绝对优势。用于变频也可点可圈,电路简单,对高放的供给要求也更低。 但用于中放就除了能简化中周外,弊大于利。因为变频后的信号已不微弱,高输入阻抗失去意义,反而更容易引起自激和大信号失真。中放2的源极通路电容,加上后自激就是实证。

2. BF998的第二柵G2,是专为负向AGC设计的。
       当G2电压在正4v时,BF998的增益最高,随着G2电压下降,增益递减,在负0.3v以下时,增益最低。当时制作时,对G2的认知并不深刻,也被书籍和网谈所忽悠,人云我云地认为场效应管的增益,必定小于双极性三极管。对于输入阻抗高而激发的自激和大信号失真,这些不同于9018双极性管的故障现象被忽视。稍微过大的输入信号,便可使无耗损的BF998产生严重失真的现象,突破了书载网传的场效应管,承载输入信号能力强的定义。小信号放大器的特征在BF998上的表现,比9018更为明显。
       小信号放大器的特征,这是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重要问题,也正是这次制作,使我重新加深了认识,从而使制作能力得到一次新的升华。
       在LYZ 2P3-1型的PCB绘制中,急于求成,高放AGC也因此省略。同时错误地将高放和中放2的G2,并接至电压最高的漏极,造成增益超高,不得不断开中放2的源极通路电容。

3.BF998的源、漏极电流,可调整源极电阻控制。
      但毕竟是新器件,产品没有如同9018类似的分档,一致性不好,个体源、漏极电流差别较大。而且,跨导(放大倍数)虽与源、漏极电流有关,但受G2电压的影响更大(G2电压也直接影响源、漏极电流)。 与源、漏极电流更密切关连的是截止频率,电流大,截止频率高的特性比9018明显。 LYZ 2P3-1型沿用双极性三极管调整工作点的思维方法,用于BF998是不恰当的,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全场管收音头,作为实验机型无可非议。但严格地以性能和效益而论,不是最适宜的选择。 用BF998为高放,变频用9018、中放用9011,才是物尽其用。在705、7102等几款机型的反复制作和调试中,都证明了这样结构的合理性,在整体性能和制作上更有较好的优势。而全BF998场管收音头,不得不将各级置于低增益状态,才可能避免弊端,这就将其优良的性能白地浪费了。同时,由于极高的输入阻抗,会使PCB设计的布局、布线难度大幅度提升,这点特请仿制的玩友多加注重!

LYZ 2P3-1型的修正如下图:

已复制和仿制的玩友,可切断高放和中放2的G2,另用0.15左右导线,飞接在就近公共地点;中放1的G2上偏置电阻改接至地。 同时,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歉意和感谢!

本帖仅为个人实作体验,只作玩友参考。其中与书籍网传定义相悖的叙述,概不争论,敬请“卫道斗士”实作验证或绕道而行,切莫与倔老头一般见识。

网友:
为老爷子的研究精神点赞!

网友A:
谢谢老爷子的更正,支持。

更正的图能否用 LYZ 2P3-2以示区别,另外在更正图中没看到变频用9018、中放用901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爷子的更正,支持。

更正的图能否用 LYZ 2P3-2以示区别,另外在更正图中没看到变频用9018、中放 ...

谢谢提议!
但我的习惯是每拼凑一个机型,就必须最终成为整机,哪怕是因各种原因而拆解。这修正方案仅是在LYZ 2B3-1板上的补救,更不会重制这全场管收音头的机型。至于新的制作组合电路,由于较为复杂,元件更多,很难在2P3盒内实现。在比2P3盒稍大的705和7102中,也是采用小型的7x7mm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议!
但我的习惯是每拼凑一个机型,就必须最终成为整机,哪怕是因各种原因而拆解。这修正方案仅 ...

不错很漂亮的,有空再研究705和7102, 其实如果电阻采用立式安装,是有可能在2P3中实现的,又或者能给出个原理图,论坛应该会有人画PCB的,这样的话,玩家又多一个选择。

网友:
老师认真做事的精神值得人尊敬和学习!

网友:
前辈总是那么谦虚,值得学习!

网友B:
不懂就请教:BF998和9018相比,中短波变频增益那个会更高些?

网友:
为动手派造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请教:BF998和9018相比,中短波变频增益那个会更高些?

这个问题,我无多次验证,只是曾简单的在中波段对比过一次,更无变频为第一级的BF998实作机型。
前级增益是由后级需求决定的,超过部分会被AGC压制。强信号时,无论BF998和9018的变频级增益,在相同条件下的差异很难辨认(除非使用手动AGC)。只是在白天接收远程台时,BF998稍微好一些。这只能说明,BF998输入阻抗极大,几乎无信号损失。
提升变频增益的代价太大,虽然能提升少许灵敏度,但会使底噪声大幅度上升。而增加高放的效果非常明显(当然,增加高放并非易事)。所以,我明智地放弃了在变频级的折腾,而去攻克高放。
虽然,我还不能正确地计算各级的增益,但明白了各级增益的需求和合理分配后,拼凑带高放的超外差机就水到渠成,制作高灵敏度机型也就比较轻松了。
增益这个概念,既模糊又具体。我还没有发现有直接测量小信号放大电路增益的仪器,如果有,您这个问题还是无法有完美的答案。因为增益是个变量,不同的工作条件,就有不同的结果,而且增益讲究的是整体效应,单级增益受整机设置所影响。BF998与9018的电路设置条件也大不相同,过分强调单级增益,必定破坏整机增益的协调运作。不同的制作工艺水平、不同的PCB布局、布线也会影响增益的体现。这就是同一电路,同一元件,在不同的生产厂家、不同的制作者的手中,会出现国评一级机和残次废品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无多次验证,只是曾简单的在中波段对比过一次,更无变频为第一级的BF998实作机型。
前级 ...

富有探索感和责任感的玩家坛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议!
但我的习惯是每拼凑一个机型,就必须最终成为整机,哪怕是因各种原因而拆解。这修正方案仅 ...

二级延时式AGC, 都从后级中周取得,似有不妥,超大信号时会出现阻塞,还是传统的阻尼二极管好用,在进入第一中周时就开始起控。

网友D:
我有几个建议,1.高放的G2和二中放G2可以接AGC.    2.TTF-2-8两端接一个100K电阻,可以防止自激,并且改善双调谐的曲线。   3中放和混频的负载应该接TTF-2-7的抽头,因为BF998的输出阻抗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个建议,1.高放的G2和二中放G2可以接AGC.    2.TTF-2-8两端接一个100K电阻,可以防止自激,并且改善 ...

感谢建议!
高放加AGC是必要的。中放2不宜加AGC,因为中放2的负载是检波级,需要确保其稳定工作。您不妨手动调整一下中放2的偏置就明瞭了,中放2的工作点不适宜,会使检波器失真。这与变频级不宜加AGC的道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个建议,1.高放的G2和二中放G2可以接AGC.    2.TTF-2-8两端接一个100K电阻,可以防止自激,并且改善 ...

在中周初级上并接电阻,会降低中周Q值,会使选择性下降,在不存在自激的情况下,不宜用此法。防止自激的最佳方案是PCB布线得当。请参考:【参赛】自带作品—八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套件机壳] - 〓D I Y组装大赛〓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6135

中周抽头的接法确实与阻抗匹配有关,特别在增益和选择性欠佳的机型中,尤为重要。这LYZ 2P3-1带有高放,而且是两组双调谐,阻抗失调对整机性能影响很小。而且,这机型是应坛友之约而制作的,要求元件易购,互换性强,制作难度小。这个作业的交付并不轻松,至今还觉得当时太过自信和草率了。
详见以下有关帖子:
征求:2P3制作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85504

仿2P3木壳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88430

红红火火的2P3新PBC板及分享资料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9097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级延时式AGC, 都从后级中周取得,似有不妥,超大信号时会出现阻塞,还是传统的阻尼二极管好用,在进入 ...

感谢参议!
超大信号时会出现阻塞的情况,在我这确实很突出,本地台直距不到10公里。今年春节还专车去了发射台,我这门控分压式AGC就是专门应对超强信号的,在发射台附近表现优良,在68型上的折腾没有白费。请看:距离中波发射塔300米收听记行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27621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参议!
超大信号时会出现阻塞的情况,在我这确实很突出,本地台直距不到10公里。今年春节还专车去了 ...

我的猜疑又一次被前辈的行动无情打破,佩服佩服!

网友:
我早就放弃了用BF998做中放的方案,AGC性能不够理想是主要原因。如果只是简单的通过改变G2栅电压来控制增益,当G2栅电压很低时,中放就成了限幅器了。
普通三极管可以靠输入阻抗的变化来实现AGC作用。当三极管静态电流变小,输入阻抗升高,基极信号电流下降,从而增益下降。
普通三极管的AGC性能比场管性能好不少,但还是不够理想。如果输入信号过大,会发生阻塞,表现为声音发抖,失真明显变大。
更好的解决方法是使用衰减式AGC,可以尝试下面的方案:
将变频级输出信号变换成低阻抗输出,通过二极管构成的衰减式AGC电路,然后再由谐振回路变换成场管所需要的高阻抗。选择合适的耦合电容,可以使前后调谐回路形成双调谐。

网友E(2020-08-01):
请问老爷子,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您的2p3-1的本振用TTF2-8代替,请问这时您用的是140/140的双联,如果要是用270/270的双联,本振还是用TTF2-8吗,那个151的位置用多少的垫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爷子,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您的2p3-1的本振用TTF2-8代替,请问这时您用的是140/140的双联,如果要 ...

振荡线圈与可变电容配套,等容可变配有垫整电容,可变电容与垫整电容的关系为1:1.1,谐振电容为可变电容与垫整电容的串联值。用LC谐振工具计算:
140P可变电容串垫整电容150P约72PF,中振电感量为362uH,因分布容影响,减小5~10%,取340uH,恰好与TTF-2-8电感量及抽头相近。
270P可变电容串垫整电容300P约142PF,中振电感量为183uH,取170uH。不能用TTF-2-8中周代换,LTF-2-3中振谐振绕组就是配270P可变电容的,但引脚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荡线圈与可变电容配套,等容可变配有垫整电容,可变电容与垫整电容的关系为1:1.1,谐振电容为可变电容 ...

是的,我发现LFT-2-3的引脚很特别,我想自己绕制,但是感觉难度大,一直迟迟没有动手

网友(2023-08-04):
又学习了一个新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