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功放噪音问题,求解!

楼主(2020-05-11):
买了一个带前级的功放机箱,自己有两块功放板子。一块两声道的,这块板子连上后,通电放音乐,唱歌非常完美!就不说这块了,主要是证明机箱前级是正常的!现在来说下另外的一块板子,是2.1声道的,这块板子自带前级,我想把它也装在一起,这样可以接5个音箱,其中有一个是超重低音的,这样听起来声音会震撼一些,主要也是显摆一下!现在问题来了,接上这块板子,喇叭就会有嗡嗡声,但是不会随音量增大而增大。断开它的前级,接到推动级,噪音也存在。而且这个噪音还会影响到另外的一块板子!后来,把音源直接接到这块板子输入端,就不会有这个嗡嗡声!我想用机箱上的前级控制这两块板子,现在该如何去除这个嗡嗡声?坛友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共地环路了引起的问题

楼主:
意思说前后级地要分开吗?

网友:
分别逐一断开超重低音版的电源地、输入地、输出地试试,有可能这几个地方存在共地环路

楼主:
好的!谢谢!我先试下!后续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多点接地,共模抑制。理顺一下,看看能否消除。

楼主:
奇葩问题,前级单独供电,貌似问题解决了!

楼主:
只是多加了一个变压器!试听中!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葩问题,前级单独供电,貌似问题解决了!

不算奇葩问题,左右声道还有独立供电的呢,尽量减少互相干扰。

网友(2020-08-16):
是环地了,前级和后级不要共用一个地线,要分别接到一起

网友:
前后级独立供电效果好

网友(2021-01-14):
共源共地,极难处理,另行独立供电,是比较好的办法了

网友:
合并式和前后级也有噪音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