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6030D维修求助

楼主(2020-05-11):
星期天去逛跳蚤市场,偶得固纬6030D电源一台,成色还比较新。可调两路CV灯常亮,输出0V,5V正常,输出端正负短路,经查后一对MJ15015击穿,另一对MJ15015和3055正常,全桥正常,后来查到控制板,两路保险烧断一路,两路电阻烧焦4个,连个对比的都没有,网上电路图也没有,只能求助万能的坛友,看看谁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或者是这块板的照片,或是能告知一下这4只电阻的阻值,感激不尽。

网友A:
四颗都是200欧的

网友:
为啥我碰不到那么好的电源

网友A:
修好了没?我有一台  明给你看看

网友:
再去收台好的回来对着修,不然,也只能XX鸟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我有一台  明给你看看

先谢谢了,还没去修呢,图纸一直找不到,先搁置了。如果您有这4个烧焦了电阻的阻值,能告诉我的话,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还没去修呢,图纸一直找不到,先搁置了。如果您有这4个烧焦了电阻的阻值,能告诉我的话,不胜 ...

200欧 的电阻   应该是你后级电路烧掉了  这两颗电阻才挂的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您的图片清晰度好像不太够,色环看不太清楚,是红圈圈里面的四个电阻都挂了,已标注序号,能麻烦您再详细告知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欧 的电阻   应该是你后级电路烧掉了  这两颗电阻才挂的

非常感谢,但是您的图片清晰度好像不太够,色环看不太清楚,是红圈圈里面的四个电阻都挂了,已标注序号,能麻烦您再详细告知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颗都是200欧的

非常感谢坛友的热情帮助

网友(2022-03-18):
修好了吗,是不是lm741和lm301运放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