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avr 1200g 开大声才行

楼主(2020-05-11):
功放播放音乐时,要音量开的很大出声音了后,再调小就正常了,这个和接线柱有点氧化,有关系吗

楼主:
右声道如此,左声道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声道如此,左声道正常。。

怪病,不符合逻辑。

以后看发展。或许会恶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声道如此,左声道正常。。

先把有问题的板输入端所有接口重焊一下,换掉输入交连电容,重焊音量电位器脚

网友:
一般都是虚焊或接触不好,尤其纯铜的音箱插头。

网友:
继电器触点,清洗或换

网友:
这种就是接触不良现象,开小音量,笔头敲击各处怀疑的地方可以找得到,有插头处疑点最大。

网友:
查输出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