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电源

楼主(2020-05-11):
各位老师大家好:,电影机是长江f16-4型250瓦,想做4只EL34的电源变压器可以吗
电源变压器吗,谢谢

网友:
拆了再绕工作量挺大的,还不如找个方牛重新绕制反正你有条件。

网友:
铁芯尺寸,叠厚,谁知道你说的什么电影机

网友:
如果尺寸够大就可以,如果尺寸不够大就不行会烧掉。

楼主:
现在上图片,只是想买,所以问问

楼主:
我现在在某鱼看到2种一种是250瓦的,一种是350瓦的,

楼主:
这是内部图片,看看够不够,谢谢老师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的人就是不明白一个道理【正确的提问是获得良好答案的前提】

太多的都是没头没脑马大哈式发问

谢谢老师,4只EL34..电影机电源是250瓦

楼主:
再上一个图片

网友:
盲人摸象

网友:
应该是晶体管扩音机和放映机电机用的变压器。得拆了次级重绕有意思吗?

网友:
还得看输出的电流电压,灯丝电流是否够用?

网友:
看大小,那只方的,铁芯应该是足够,只是要拆开重绕初次级比较麻烦,4只LE34加2只6N8P,灯丝电流初略估算一下近6A,那么灯丝线径用两根1.0左右的并绕足够,次级高压用0.2左右的线也应该可以了。。。。只是估计。。。具体要看铁芯的尺寸,叠厚。。。。。

网友:
没有体的尺寸,谁也无法给你提供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