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6mm硅钢片绕制KT88单端输出变压器是否合适?

楼主(2020-05-11):
手头有2只KT88,想做台单端胆机,手头有86硅钢片和配套骨架,铁芯截面是28*50mm,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看了一些KT88制作,输出变压器基本上都是用114、105、96硅钢片绕制,几乎没有86片绕制的,越看心里越 ...

别人做的大,那是为了好多卖钱 ,你自己用,管别人干啥。
张老板 开宾利买大葱,刘老板开迈巴赫上公厕,难道全天下的人,都得买宾利、迈巴赫?炫耀和实用是有差别的

网友:
28*50mm 没问题,甚至比32X40更有优势。
放心做即可

网友:
0.35片更好,不浸漆

网友:
应该行,祝你心想事成。

楼主:
这两天看了一些KT88制作,输出变压器基本上都是用114、105、96硅钢片绕制,几乎没有86片绕制的,越看心里越没谱,想请教一下老师们。
我的铁芯片厚是0.35MM的,叠厚超过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做的大,那是为了好多卖钱 ,你自己用,管别人干啥。
张老板 开宾利买大葱,刘老板开迈 ...

版主说的极是,明天就动手绕制。

网友:
可以的,铁芯也不必要过于追求大的合适就好

网友:
变压器要的是截面面积,大片钢片窗口大不用担心容不下线包,也可以用相对较粗的线安全系数大,但是磁路长了也没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看了一些KT88制作,输出变压器基本上都是用114、105、96硅钢片绕制,几乎没有86片绕制的,越看心里越 ...

您的没谱我也没谱了好几天。没谱的原因和您一样一样的。原拟EI86*55.后来等铁芯到了,看到铁芯质量不错,毅然把木芯切到86*50.我怕太重了端不动把腰椎病累犯了 拟做6P3P推挽,电源变压器绕完了3.8公斤。滤波电感绕完了1.35公斤,再加上输出变压器及其他移动是个力气活了。单端做了几台了,自从2016年做完6P1推挽后,就决定再不做单端了。现在备绕输出牛。

网友B:
铁芯为什么有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芯为什么有缺口?

这是传说的欧洲缺口铁芯。

网友:
从磁阻的角度看,像这种有缺口的铁芯总觉得不是那么好。

楼主:
理论上是一个孔不带的最好,国外好多硅钢片都是这样的结构,我也疑惑四角有孔了,为什么中间还要打个半孔,难道是插片时定位用的?

网友:
我用76*30的矽钢片就绕了一个推挽,别说86的了,放心搞

网友:
那个是方便固定的,只有一两个国家生产这样的,原来是电源牛铁芯,看国外名机有几个这样的输出牛就知道了,实际情况没孔的最佳

网友:
片子看着不错啊

网友:
我的KT66单端用的105片子叠厚50的,整机做好了太重了。。。。。感觉86应该就行了。。。。

网友:
新手用大铁芯绕就不担心绕不下,大些的电感量也大,但造机的话合适就可以,86做输出牛的话,电源用96-104,基本上够用了,电感量也不是越大越好,绕制方法,数据,阻抗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