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的DC 30V-5A稳压电源,变压器为AC 0-14-28v,在同样的大电流情况下(比如4.8A...

楼主(2020-05-11):
制作的DC 30V-5A稳压电源,变压器为AC 0-14-28v,在同样的大电流情况下(比如4.8A)下,电压变化有如下规律,说明了什么情况?
=DC26v,带载后电压不变;
<DC26V,带载后电压升高0.1v,调到26v以下的各个电压时,带载后电压均会升高0.1v。
>DC26v,带载后电压小幅下降,幅度不等,具体是调26.5v降到26v,27v降到26.5v,28v降到27v,29v降低27.4v,30v降到27V。

网友:
用表观察AC28V处的电压,以上再一遍。

楼主:
变压器是1000av日产ups的工频变压器,次级双14v,次级线径1.9mm,功率足有300瓦吧。市电偏高还不稳,238-242v,接入长度固定、电阻固定的对折电炉丝进行测试:DC>13V时继电器将14v绕组切换到28v绕组。

带载前AC=13.9,后AC=13.82;带载前DC=5v,后DC=5v,0.85A,功率=4.25w,估算功耗=9.85w
带载前AC=13.9,后AC=13.72;带载前DC=10v,后DC=10v,1.81A,功率=18.1w,估算功耗=11.7w
带载前AC=27.8,后AC=27.14;带载前DC=15,后DC=15v,2.74A,功率=41.1w,估算功耗=48.14w
带载前AC=27.9,后AC=26.77;带载前DC=20,后DC=20.1v,3.67A,功率=73.8w,估算功耗=44.5w
带载前AC=27.7,后AC=26.55;带载前DC=25,后DC=25.1v,4.62A,功率=115.96w,估算功耗=31.7w
带载前AC=27.9,后AC=26.5;带载前DC=26,后DC=26.1v,4.85A,功率=126.6w,估算功耗=28.1w
带载前AC=27.9,后AC=26.5;带载前DC=26.5,后DC=26.6v,4.9A,功率=130.3w,估算功耗=25.2
带载前AC=27.8,后AC=26.56;带载前DC=27,后DC=27v,4.97A,功率=134.2w,估算功耗=24.2w
带载前AC=27.9,后AC=26.55;带载前DC=28,后DC=27.3v,4.94A,功率=134.9,估算功耗=22.5w
带载前AC=27.8,后AC=26.4;带载前DC=29,后DC=27.1v,4.97A,功率=134.7w,估算功耗=22.8w
带载前AC=27.8,后AC=26.35;带载前DC=30,后DC=27.1v,4.9A,功率=132.8w,估算功耗=22.5w
带载前AC=27.8,后AC=26.4;带载前DC=30.5,后DC=27v,4.88A,功率=131.8w,估算功耗=22.8w

网友:
变压器功率不足吧

网友:
那就是电压不够高

网友:
因为整流滤波后还是有很大的纹波,特别是重负荷时,所以应该保证电压谷值与输出电压之间大于3V,这不是用直流电压表测量的数值,而是要用示波器观测。

线性电源接负载后电压一般会下降,而电压升高,据我的观测,很有可能是出现自激了,可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和变压器关系不大,是电路没有调好,如果是串联稳压可以先换开关管和运放,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买地小林电子的小尚弟30V/5A套件自已装的。

网友:
运放负责调压的部分,范围比较窄,不如换TL431去调压。

楼主:
把电压调到30v,电炉丝展开,接通后电流为1.37A,但1分钟之内降到1.33A,之后连续测试1小时,电压30v,电流1.33A保持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1000av日产ups的工频变压器,次级双14v,次级线径1.9mm,功率足有300瓦吧。市电偏高还不稳,238-24 ...

这些数据很详细:

变压器功率足够, 就是输出28V  AC  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1000av日产ups的工频变压器,次级双14v,次级线径1.9mm,功率足有300瓦吧。市电偏高还不稳,238-24 ...

楼主讨论帖子,自己把情况写得很详细,交流就很轻松。其它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实用的参考。

而有些帖子? 大家只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讨论帖子,自己把情况写得很详细,交流就很轻松。其它人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很实用的参考。

而有些 ...

谢谢您。

楼主:
     我做这个电源的变压器是1000VA日产ups的工频变压器,次级绕组带抽头,经专业人员分析次级两组应该是AC 220v和240v两组。现在初次级反过来用,给220绕组接入市电后,输出AC 15+15v,空载电流为AC 75ma。当给240绕组接入市电后,输出AC 14+14v,空载电流为AC 53ma,虽然空载很小,但是当需要输出DC 30V时,AC 28v显得不够。
      做稳压电源,建议用220/240哪组做初级接市电比较好?本地电源偏高为235-24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这个电源的变压器是1000VA日产ups的工频变压器,次级绕组带抽头,经专业人员分析次级两组应该是AC ...

先考虑满足电压需求,用220V抽头。不用太担心空载电流,75毫属正常范围。
空载电流不是越小越好,不超过额定电流的5-8%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