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利用高频引弧讨论

楼主(2020-05-11):
最近收了两台氩弧焊机,改成了电焊 氩弧焊两用的,发现电焊也能用高频引弧,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傅研究过,抛砖引玉

网友A:
你是改成手焊也有高频吗,正常应该没有,你图片上没看到改,正常是1图中板那个红黑插座旁边一个插座接开关,底板到上班三根线一根是发波控制,两根是24电源,发波控制和那个插座共用一个开关,同时接通或断开,接通氩弧焊,断开手工焊

网友:
只要是个焊机,电弧就可以用高频引弧。这个是原理决定的,不会有问题,问题只是“起弧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改成手焊也有高频吗,正常应该没有,你图片上没看到改,正常是1图中板那个红黑插座旁边一个插座接开关 ...

你是说接枪开关的那个插口,点就是氩弧焊,一直接通就是手焊??

网友:
高压的玩意,不敢碰,胆子小

网友:
高频引弧可以用1.0的焊条,用变压器改制点焊机

网友B(2020-07-11):
我就自己做了个交流电焊机并且改成了直流电焊机,还加了高频高压引弧,可以无接触引弧,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自己做了个交流电焊机并且改成了直流电焊机,还加了高频高压引弧,可以无接触引弧,效果不错。

这段时间我也试了,手工焊用高频引弧比较方便,适合我这样的生手再也不会粘焊条了

网友:
氩弧焊就是在手工焊的基础上加了高频起弧和送气控制

网友C(2020-08-26):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我也试了,手工焊用高频引弧比较方便,适合我这样的生手再也不会粘焊条了

起狐可以通过空载电压控制,但是空载待机时焊把有高压你是怎么办的

网友:
高频起弧不需要太多什么东西在一个回形铁心上绕上十几圈只要铁心内的磁通变化块就行了,铁心的一个边做成可动的像个继电器或者像个电铃有个接点断续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狐可以通过空载电压控制,但是空载待机时焊把有高压你是怎么办的

另有个电压加在上面的。

网友(2024-02-13):
在焊枪手柄上加个引弧电路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