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制作点焊机一点经验

楼主(2020-05-11):
         制作了两台点焊机,某宝上买的外壳,控制板,变压器自己改的,次级用了4根标称25平方的报废的高压接地编织线,量好绕4圈长度并留出接线余量,4根叠成一组,一端在台虎钳上固定,另一头用桌虎钳夹紧,然后在桌虎钳那儿用粗铁丝连上一个花兰吊杆,吊杆一头固定在墙上,收紧花兰使线受力拉紧,在外面半叠绕生料带二层,再用高温胶带包一层,放下既可穿绕,这样拉升后,线结实很多,估计实际还有50平方(原来的线估计也未达标),穿绕4圈拉紧,生料带包线好处耐高温,高压,穿绕滑顺容易收紧.
        制作好后对二种控制方式对比了下,单脉冲点焊0.12-0.15mm镀镍焊片均没问题,但点0.2mm镀镍焊片必须把电池打磨清理干净,有氧化有污点均点焊不牢固,而双脉冲笫一脉冲烧掉脏物,笫二脉冲点牢,拉下直接拉裂焊片.
         设定值见照片,电池上焊片0.2mm的.
         变压器功率都是铜线的900W.

补充内容 (2020-5-12 09:08):
变压器早先绕的,没拍照片,以后再做补上
现在有一台烧掉的行灯变压器,铁芯截面大至49*70mm(刚拿没拆),计算功率700W 1.5匝/V,如果再做台功率会大吗,窗口大了线可加粗,就是初级匝数怎么确定,铁芯不饱和情况下输出最大.

补充内容 (2020-5-12 09:14):
微波炉基本上每V一匝,这个不知行不行,请教各位坛友了,如果1匝/V,想用1.2-1.3线绕初级,短时问功率2KW.那有4-500A焊接电流,点薄铁板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20-5-21 09:57):
又做了个更大的,1000w,实际比900W微波炉变压器出力至少大一倍,轻松点焊0.2MM镍带,请看下面的图

补充内容 (2020-5-21 09:59):
单脉冲今天送同事了,多了

单脉冲点焊机

单脉冲点焊机

双脉冲点焊机

双脉冲点焊机

双脉冲点焊机内部

双脉冲点焊机内部

双脉冲控制板

双脉冲控制板

0.2mm点焊

0.2mm点焊

强行拉下

强行拉下

试验值

试验值

焊枪

焊枪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感觉不怎么 完美

网友:
好专业的的制作

网友A:
既然利用了电子智能控制技术,除了时间控制还应该对电流进行伺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利用了电子智能控制技术,除了时间控制还应该对电流进行伺服控制。

试验过好几种了,大电流控制时间焊的最好

楼主:
焊笔买闲鱼上铜管厚2mm的,线用25平方接地软线与焊笔压接,没条件热风枪,煤气灶上锡焊,外面套上热缩管绝缘.不要买1mm厚铜管,时间一长热的手握不牢,

楼主:
得空又做了台大功率的, 10公斤重,变压器二台bk500行灯变压器铁芯拚的,44MM*102mm截面,计算功率1100w,初级1.5线220匝,次级70平方4匝,昨晚刚完工,试点0.2MM只要5个脉冲,多了点通了,完美.制作过程不上图了,拍照易分心,
这次次级铜线用二根国标的35平方废旧焊枪线并的,制作不太顺利,一是旧线有老化,纯度不够铜丝发硬,拉不直,导至绕上去不平整有弯曲,矽钢片无法插,后拆出用木锤拍直拍扁后才绕上,绕最后一圈时铜丝内部打节,只能把这一小节拆掉绝缘后拉直重包.二是接头子线氧化严重,拆散沙皮打磨好后线散了,鼻子放不进,花了大半天后用5-10丝铜皮包二圈后用手顺时针一点点收紧,才放进鼻子,台钳上压下锡焊,.这才完工.三是插矽钢片在线圈外垫上薄板,我用了0.5MM环氧板,废线路板也可以,这样不会划伤绕组,也比较好插.

网上买的焊机外壳锯短

网上买的焊机外壳锯短

1000w变压器

1000w变压器

控制板

控制板

和900w微波炉变压器一起合个影

和900w微波炉变压器一起合个影

大小对比

大小对比

楼主:
大的咋天试点了一组21700电池,0.2mm镀镍焊片, 笫一脉冲  1  50%  间隔 3  笫二脉冲 2  80%    点得非常牢固 .  笫二脉冲 2  99%  在试验占位假电池上直接打出二个洞.

网友(2021-05-04):
做的真他妈的牛逼。。。。。这要花多少钱

网友B:
做得真好,出点成品优惠坛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真好,出点成品优惠坛友呗

是利用手头原有的材料制作的,如果用新的成本太高了,没性价比了.
特别是次级线,都是报废线废物利用的,买新的不会去做了.

网友C:
我这前段时间扔了好几个大变压器卖废铁,可惜了没人要。两三个千瓦那种

网友:
控制板买的是哪家的啊!!!

楼主:
连接发不上,短信了

网友(2022-05-10):
做的真好,求控制板和 固态继电器 什么型号 和出处

楼主:
宁洋科技      NY-D03双脉冲多规范 点焊机时间电流控制器控制板 液晶屏全中文显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变废为宝是我们的宗旨啊!

网友D(2022-11-14):
楼主有成品出吗,想找一个自己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成品出吗,想找一个自己玩

   自做自用的,不计成本的产物,没多余的,

网友:
做的不错,看着像厂机了,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这么大外壳,完全可以把碰焊,对焊,碳阻焊,甚至冷焊都加进去了

网友:
制作的漂亮,学习了。

网友(2023-01-13):
你好,我搞了个17公斤的1500伏安变压器。想向您请教制作点焊机。你加我。聊聊行吗wx号码16101819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前段时间扔了好几个大变压器卖废铁,可惜了没人要。两三个千瓦那种

太可惜了,我正准备自制一台专业功放推双十五箱子,手里才一个千瓦级铁芯,还想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