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制作的木盒式场管矿石机,正在完成中。

楼主(2020-05-12):
电路特点。采用双调谐回路,双磁环场管电路。调谐电路之间采用线圈电磁耦合。另外内置了一只号筒喇叭,在信号强时采用号筒喇叭外放,信号弱时采用耳机收听。电路图如图,元件全部安装到位,只要差连接电路,安装木盒,胶水粘合牢固就行了。先上制作过程图。等电路连接完成,测试完成和木盒安装固定好再发贴上传,分二次上传是为了避免图片过多,下次要上传成品图的测试过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调谐电路要求两个回路频率一致,比较难。

双联可以调节到最小值和最大值误差都能调整在1P左右,二个线圈的电感量的误差也能调节在1UH左右,所以,能够比较一致了。

网友A:
双调谐电路要求两个回路频率一致,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的耐心回复。我还在学习和试验中,发现现在的环境不如小时候那么容易的就能搞好天线地线,轻易弄 ...

也不全是象你说的那样,现在的实验条件,元件取材更容易得到,所以,制作上更加方便,接收更加容易成功。对天地线的要求也不是想的那样要求高,当然天地线好一些,效果自然好一些,有时候大环矿石机也是不错的选择等等,收到电台还是容易的,乐趣还是不错的,

网友:
版主威武

楼主:
上午抓紧连接好了电路,就差盒子的粘合加固了,还要打磨上漆等,基本上差不多了。补拍了一下过程图

网友:
llllllxing版主又添新成员,这次外貌改头换面了,全然一新,漂亮!赞!

网友C:
请问版主改装的这个 “舌簧号筒喇叭”效果怎样,  声音能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改装的这个 “舌簧号筒喇叭”效果怎样,  声音能大多少?

这个号筒喇叭,在淘宝上有买,十五块左右一只,原来里面的是压电片,直接使用跟舌簧耳机效果接近,比舌簧耳机改装的效果略差一些,也可以去掉压电片,改装上小黄耳机,至于效果,一般耳机里能听到,喇叭里也能听到,只是听到的距离跟音量直接有关系,信号足够强时,离开较远也能听到。这样有个好处,就是晚上躺着听时,不必戴在头罩在耳朵上,时间长了罩着耳机不舒服,采用号筒喇叭听着舒服一些。

网友:
版主威武,又做新机。

网友:
复古大喇叭矿石机

网友B:
欣赏学习 llllllxing 版主的新作品。另外请问:您用的天线、地线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欣赏学习 llllllxing 版主的新作品。另外请问:您用的天线、地线是怎样的?

天地线要看实际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我原来用的是四楼拖下一根电线,凑合着用,地线也是一根电线插下地下,天地线架设的高一些长一些,效果自然好一些,在高楼上也可采用大环线圈接收本地强台,

网友:
祝贺版主又出新作,不知号筒喇叭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