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PWM与保护的疑问

楼主(2020-05-12):
我看了不少资料,相互对比后,有此疑问:3842芯片具备PWM功能,也具备保护功能。较多的说法是,芯片2脚电压的高低,会影响PWM的导通脉冲宽度(占空比);其3脚输入的也是一个电压,这个电压正比于开关管电流,可以认为3脚是“电流传感器”。对此,有的资料上说,3脚探测电流大小,是为了改变占空比!要这样,与2脚的作用就是重复的了,又派生出两者如何协调、才解释得通的问题。也有资料说,3脚在于防止电流超限,当电流过大,也就是3脚电压大于1V时,会停止输出驱动脉冲,保护场管。
   从3842打嗝保护的表现看,觉得这种解释有道理。
   看起内部功能图,3脚接的是电压比较器的一个输入端。比较器翻转可以切断输出,似乎也佐证这种解释。
   由于资料少,本人水平太低,究竟还是吃不准,特此请高人赐教!

网友:
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用的3842,,,,2脚一般接地,用光耦控制1脚实现电压电流的调节。

网友:
建议看下框图,3脚和1脚是有关联的,都可以改变占空比。

楼主:
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差,上面没有说清楚。
我是问:1.影响3842芯片PWM占空比的,仅仅是2脚电压?还是有更为复杂的机制?
        2.影响占空比的,如果除了2脚,还有3脚,那就成了3脚与2脚共同作用了,要真是这样,两者是如何协调工作的?
   PWM导通,无非是一段高电平,既然是一段,就必然有开始时刻和结束时刻,难道是2脚电压决定了(高电平)开始时刻、3脚电压决定了(高电平)结束时刻?(这是本人推测,未见有确切的解释)
       3.如果不是上述,那么3脚提供的电流信号,就与改变占空比无关,仅仅是触发保护动作、保护场管避免损坏了。
       上面的猜测描述,哪一种是对的?为避免浪费大家时间,可以给出链接或文件都行,谢谢大家!

   此文目的在于弄清楚原理,先不用管具体如何维修的细节。

网友:
版主解释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