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机的输出变压器能用在国产管上吗

楼主(2020-05-12):
请问一个美国110V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原配是35B5管子,能用在咱国产管的机子上吗?比如6p1或宝石441的6N1管子。谢谢!

网友:
输出变压器跟机器供电电压没什么关系。

楼主:
感觉很奇怪,窜丝机怎么控制每个管子灯丝电压的,此机管子似乎有三种不同的灯丝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3楼所说,负载阻抗2.5K的输出变压器用于负载阻抗5K场合,有2个问题:
1,初级电感量低导致低频频响不良 ...

原机接3欧喇叭,那接6欧的喇叭就匹配了吧。

网友:
35B5 输出阻抗低2.5K, 6P1 阻抗是5K

网友:
这个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为2500欧姆。

网友:
只要附合阻抗变换要求输出变压器可通用

网友A:
如3楼所说,负载阻抗2.5K的输出变压器用于负载阻抗5K场合,有2个问题:
1,初级电感量低导致低频频响不良;。
2,次级扬声器阻抗原4欧的接8欧勉强可以,如果原来是8欧的接16欧就很少。
3,按原阻抗接扬声器也勉强可以,功放级将由于负载阻抗不匹配输出功率减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接3欧喇叭,那接6欧的喇叭就匹配了吧。

没听说过3欧喇叭,只有3.5欧的,就接8欧吧,低频频响不良无法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很奇怪,窜丝机怎么控制每个管子灯丝电压的,此机管子似乎有三种不同的灯丝电压

110v串丝机用的电子管灯丝额定电流都是0.15A的,串联电路中的各管灯丝电流相等,只要保证所用管的灯丝 电压 总和是110v即可。

网友:
可能勉强工作,但绝缘强度和耐压达不到,估计也使不住

网友:
宝石44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20K左右,这个输出变压器不能替代。

网友:
       用于小功率管35B5的输出变压器阻抗低不能用于5K输出管,本来串丝机对音频通带要求就不高,采用8欧喇叭反射阻抗不可取。35B5输出功率比6P1小,1/2-6N1并连倒是功率接近些,输出变压器体积与末级功率管输出功率有关,比如6P3P屏压250V负载阻抗2.5K可是35B5的输出变压器体积太小也就是功率太小,不能采用。
    你可以试试用6P14接成三极管,用该输出变压器采用4欧喇叭。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好多东西还得仔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