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清洗求助

楼主(2020-05-12):
指针表回零不好,轴尖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因大部分轴座内有弹簧起缓冲作用,主要是表头轴承不干净,坛友介绍用95%酒精浸泡,一次不行可浸泡数次,但每次都要反复焊游絲,很不方便,是否可用其它溶剂浸泡轴承,如汽油?望高手解答。

网友:
估计汽油就行,牙签削尖点掏一掏,有超声波清洗可能更好

网友A:
有一种电子仪器清洗剂是罐装喷的,有一根细长的喷管,喷出的清洗剂在一分钟左右就自动挥发完了。你可以买了试试。

网友:
清洗剂虽然挥发了,但是里面的杂质依然影响回零,用软木条削成尖尖,旋转拧出,再强的污垢也能清除,钟表的轴座也是这样清理的,指针表轴座不需要焊下油丝,固定好动圈位置,拧下轴承镙丝就行了。如果焊下油丝给后期调校增加困难,不可取!

网友:
谁说的要焊下游丝?轴承座不能取下来?

楼主:
感谢各位,我觉得还是焊下游絲保险。下轴承还好办,可用鳄鱼夹固定游絲,上轴承处的游絲不好固定,我都是焊下来

网友:
不管用酒精,汽油,希料,都要把轴承座用小瓶子装起来泡一段时间后快速晃动小瓶子,晃动时间可以长一点,才能把轴承里面的杂物清出来。千万不用硬物清轴套。

网友B:
我试过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过2块表,有一些改善效果,其中一块改善较明显,另一块较差,但都不能根除指针不归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过2块表,有一些改善效果,其中一块改善较明显,另一块较差,但都不能根除指针不 ...

不能根除证明轴尖被磨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电子仪器清洗剂是罐装喷的,有一根细长的喷管,喷出的清洗剂在一分钟左右就自动挥发完了。你可以买了 ...

化油器清洗剂吧

网友:
不是化油器清洗剂吧。拍两张图片供参考。

网友:
还有一种图片一起发上来。

网友(2020-06-14):
这种清洁剂大概是什么成分,对电子元件有影响吗

具体的成分不清楚。实际使用对电子元件没有发现什么影响。

网友:
以前我们仪表室用柳条棒用刀削尖就可以,上下二分钟搞定了,哪有这么复杂。前提是确认,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
拧下、牙签、酒精,清洗、装回,5分钟。

网友:
楼主认为轴承引起的故障是别人告诉你的吧?轴尖损坏可能性不大?这个需要检查的,用放大镜检查就可以知道是否完好,不能不做检查,自己认为。现在许多时候的修理都是靠药方。实际不靠谱的。一定要自己检查后来判断故障点。不会不要紧,在修理中学会修理。学习一下表头的修理方式。还有清洗轴承不能用清洗剂。之前仪表室都用汽油。

网友(2020-08-14):
用工业酒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