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保后,多久做一次保养?

楼主(2020-05-12):
低端车(5万元)。
4万公里内保修。  限期 每6个月 或 5000公里,做一次保养。
-------------------------------------------------------------
现在已经5万公里(超出保修期),什么时候保自己决定。
还用不用 6个月/5000公里 保养一次?
咨询过其它车主,出于经济目的,有的一年保养一次。

网友:
跑的少的话一年一次就行了,我的车一年也就5-6千公里,一年一次

网友:
主要是机油,公里数或时限,哪个先到算哪个。一般是一年吧,公里数看机油说明。当然现在都是四季机油,不分冬夏了,分冬夏的机油当然是半年了。机油 是有保持期的。一般一年。

网友A:
买桶全合成的机油,跑一万多很正常。

网友:
胆子大的话,买水油美嘉壳1年1万公里先到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按里程无视时间.
从不相信一个在90度高温下不坏的机油,常温放一年就变质了

    我和您持相同意见。
    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机油拆封后质保期为一年,甚至为6个月。
    网上看到有一个解释为空气中的水和氧,还有高温会影响到油的成份结构。不明白的是一个密封的瓶子,里面有多少水和氧能渗透过表层的油膜,进而影响到整瓶油质? 至于温度,我的理解和你一样。
    我也希望能得到一个答案。厂家的胡编乱造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桶全合成的机油,跑一万多很正常。

机油如此。
空滤、油滤、机滤、汽滤呢?

网友:
我感觉自然吸气的机器只要不是食用油,一年一次保养或一万公里一次都没问题,机器没那么脆弱的。机油忽悠人的成分更大些。反正我自己的车不是豪车,一年一次,还算正常。

网友:
记不得曾经在哪儿看过一个新闻,一个女的不懂车,一辆豪车愣是开了8万公里没保养过,发动机直接报废了。
反正个人经验是全合成机油一年或一万保养一次啥问题没有,普通机油一万公里保养一次,就不要等一年了,当然,一年跑不了一万的最好也是一年换一次。
再有就是出远门之前做保养换机油,不要等回来之后再换,毕竟出去玩安全开心最重要,不差那几个保养钱。

网友:
这个问题烟版有发言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如此。
空滤、油滤、机滤、汽滤呢?

寿命最长的是燃油滤芯,其次是机油滤芯,再次是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和空滤一样论。最好是机油换的同时全换。就这样差不多。

网友:
我保养一般只看公里数,不看时间,一般5000-6000公里保养一次,最长的一次8000公里保养的,没觉出有什么不同

网友:
1.5万到2万保养一次,汽油滤芯4万一次。
车子6年了。

网友:
我用全合成 每年11月保养一次 公里数少没问题

网友:
这么说吧,半年5000公里只是商家为了增加保养频率增加收入的说辞。

具体还是得看你用的机油。好的机油里程数可以长一点,像我一般用大众原厂机油(4L/100一桶)半年左右一换,我里程也少,保质期一说不是太靠谱,勤检查,看粘稠度就可以了。不是有机油尺嘛

网友:
跑的不多的话,一年或一万公里一次就行了

网友(2020-06-21):
一年一换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