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款三极管的替换问题,想做个简单的收音机

楼主(2020-05-12):
偶然从哔哩哔哩网站看到一个视频,10个元件制作收音机,看着很简单的样子,想做一个,有两个三级管,只标注了494,查不到替换资料,请教大佬们帮助,电路图如下:

补充内容 (2020-5-13 19:43):
没有权限发链接,只能文字描述一下,视频在哔哩哔哩网站,查找“10个元器件就能做个收音机”

网友A:
这不是三极管,这是一个集成电路

网友B:
简单的收音机 您先看一看TA7642的电路吧 简单易成功

网友:
9011.9013.9014.3904等等等现代塑封三极管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三极管,这是一个集成电路

看电路图应该是三极管无疑,在哔哩哔哩看视频发现封装就是您的头像(TO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收音机 您先看一看TA7642的电路吧 简单易成功

TA7642玩过,这个电路应该是超再生检波的调频机器

网友:
1mH电感配22pf,频道落在中波啊,应该随便一只npn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Q1,Q2基级偏置有点怪,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