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大家两个罕见电子元件变压器

楼主(2020-05-12):
一个巴掌大铁盒 拆开里面正反面这样子
还有一个变压器 外面厚厚一层塑料一样的东西完全封闭 砸了一个里面就是变压器 不知道干什么用 听说这个胆机里面喜欢用 是么

网友:
哈哈,能用到这个的胆机都毕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围档,输出几千伏小电流高压,胆机用不上。可以在家里围墙拉上带刺铁线,再接上这个,小偷进不来

原来是这个作用 那些是磁罐高频电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围档,输出几千伏小电流高压,胆机用不上。可以在家里围墙拉上带刺铁线,再接上这个,小偷进不来

下面那个变压器是什么玩意

网友:
怎么我觉得像选频电路呢?

网友:
CB14是精密电容,与电感的组合,不就是LC谐振电路嘛。再看见有10个电感,我就猜想按谐振频率大小由1——10正好为十进制一组嚒。

网友B:
这是带通滤波器,当年有一本101页的老书《滤波器的制作》,写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第一眼感觉就是通信上用的,这么早应该不会有电子围栏这种东西吧。

网友C:
载波通信时代的带通或带阻滤波器,最好用扫频仪扫出特性曲线想法利用,有的瓷罐里面有李兹线,我的收音机就是拆里面28股李兹线做的磁棒天线。精密电容看看应该有容量一样的,拿来做文氏电桥振荡器里面的电容很好。

网友:
CB14是精密聚苯乙烯电容,早期通常用手工或半机械的方法卷制后用几个并联的方式求得精确的容量,与电感配合作LC带通滤波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这个是气象站收的老东西 可能就是带通滤波器 还有一堆这个上面的磁罐高频元件

网友:
两脚的是电感,变压器最少有两组线圈。用胆机电源滤波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波通信时代的带通或带阻滤波器,最好用扫频仪扫出特性曲线想法利用,有的瓷罐里面有李兹线,我的收音机就 ...

矿坛真是卧虎藏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带通滤波器,当年有一本101页的老书《滤波器的制作》,写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矿坛真是卧虎藏龙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