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战6P13P小胆机

楼主(2020-05-12):
我看大家对6P13这个管子讨论的不少,我也非常喜欢那个小辫子,这让我想起年少时的邻家姑娘 。费几个晚上功夫,终于做成了这个小机器。三极管接法,声音非常非常暖,憨实有力,发几张图给大家。没有合适的接线端子,找不到合适的壳子,手里只有一个巴掌大小的仪表壳将就一下,拆几个音箱的接线柱先用上了。侧面散热孔开的有点不太整齐,见笑。

网友(2021-06-13):
引用 网友A:
6P13P是电视机的行扫描输出管,做功放,貌似此管的曲线不怎么好,(楼主用的6N2?),建议看看Jupeter老师 ...

做行扫描输出管的管子,不见得就不能做音响。从年代上看,行扫描管子明显晚于几个常见的音响管,管子的制作技术应该是更先进一些。再说从曲线上看,将6P13P与6P3P做一对比,无论是标接还是三接,线性度和效率上都是6P13P更占优势。行扫描管的劣势是外观没有传统的音响管好看,还带一高压帽子。这是因为电视机管子受体积的限制,泡子必须瘦长,避免挤占更多的空间,这样做成音响如果外露,就不如音响管好看气派了,但是声音肯定是不差的。这些年国内玩家对电视机管子做音响还不是普遍接受,不是因为声音,更多是因为理念狭窄而不愿涉足。国外对电视机管子用于音响早就有很多的研究,并且推出很多成熟的线路和整机。所以我们不要戴着有色眼镜,不自觉的把这些管子划入另类,与一些优秀的管子擦肩而过,将会失去很多发烧的乐趣。

网友B(2020-05-13):
管壁的标贴最好能刮掉。

另外楼主最后应该点题说明,这个实践检验了哪条真理?

网友:
做得漂亮。总担心散热不好一直不敢做这么小的体积的

网友:
好东西。楼主的胆机,好漂亮呀!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是开关电源供电吧?请拍个内部照与电路图供分享,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20-5-13 07:13):
能输出几W?

网友:
推动管也是三极管?

网友:
精品啊,台灯也很有时代感

网友:
漂亮啊。方管构思巧妙!

网友:
台灯也是老蒋式的

楼主:
这个管子用6N1推声音太厚实了,少一点亮丽,换成6N2刚刚好,适合我的听感。3W差不多。

网友:
推这种音箱声音有点硬。力不从心。

楼主:
所以推荐三极管接法,声音非常圆润,自己家听完全够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壁的标贴最好能刮掉。

另外楼主最后应该点题说明,这个实践检验了哪条真理?

刮了怕不给保修,先用几天试试再刮掉吧。用指甲扣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