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uVEMF for AM 相当于多少平常说的mv/m ?

楼主(2020-05-13):
昨天看到熊猫T-09收音机,查看资料是KT0936M。datasheet介绍其灵敏度为 16uV EMF for AM  ,有点懵了,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计算的,相当于经常说的多少mv/m?
EMF 又是个什么单位呀?

网友:
= 0.16 mv/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一个国产DSP芯片,灵敏度有这么牛叉吗?

您说得也是,中国哪儿都不行,是吧?算我没说。

网友B:
EMF是电动势的意思,就是说给芯片输入16uV信号电压,输出可有20分贝的信噪比,不是指接收场强信号,所以与接收的场强信号灵敏度没有直接换算关系。这个数值指标,很多的调幅高中放芯片都能达到这个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得也是,中国哪儿都不行,是吧?算我没说。

你误解了,我没说中国哪里都不行的意思,我只是看德生的收音机大部分都是标明优于1mv/m,包括PL-990也是,而熊猫的一个百把元的收音机就能做到0.16mv/m?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F是电动势的意思,就是说给芯片输入16uV信号电压,输出可有20分贝的信噪比,不是指接收场强信号,所以与 ...

非常谢谢老师。又学到了新知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误解了,我没说中国哪里都不行的意思,我只是看德生的收音机大部分都是标明优于1mv/m,包括PL-990也是, ...

am, 中波还是短波?短波有可能做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误解了,我没说中国哪里都不行的意思,我只是看德生的收音机大部分都是标明优于1mv/m,包括PL-990也是, ...

如果你看同一部收音机,中波用的磁性天线,灵敏度为(比如)1mV/m,短波用的拉杆天线,灵敏度给的就是 EMF ,同机的灵敏度就是 100uV.  同一台机器,增益基本不变,所以我推 1mV/m = (~) 100uV EMF .

网友(2021-11-09):
通俗的说:16uV的信号,输入平常9011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假设增益40DB),输出也会是16UV x100.

那么,可以这样说,这9011三极管的放大电路灵敏度也是16uV

我表达的意思是,这个16uV与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是二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看同一部收音机,中波用的磁性天线,灵敏度为(比如)1mV/m,短波用的拉杆天线,灵敏度给的就是 EM ...

这个不能这么推测的 ,磁棒天线的收音机都用场强来标注灵敏度,这是由测试方式决定的,场强是否可以转换为信号电压?当然可以,但这个转换公式中包含磁棒线圈将感应电磁场产生信号电压的参数,而些参数不是一个,而且测量困难,另外转换过程还包含放大电路的输入端特性的影响,这个也很难给出一个准确值,而且还不是常量。

再说脱离实际的接收方式来表征灵敏度本身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场强灵敏度和电压灵敏度之间不能这么直接转换,也没必要转换,灵敏度是个相对参考值,只要大家都用同一种表达方式就可以体现其意义了,其本身的含义并不重要,而短波和中波放在一起比较灵敏度也没意义,所以中波灵敏度的表达方式和短波并没有被强制统一。

网友:
器件手册给出的灵敏度只用来表达器件的性能,和实际应用后的整机灵敏度其实没有直接而必然的联系,
后者需要实际测试得出

所以楼主你可以仅仅从芯片的角度理解这个灵敏度的意义就可以了,它的意义就是芯片在某个条件下(比如输出信号20dB信噪比)能够在输入端感应的最小信号电压。

这仅仅是器件的参数,因此没有必要和收音机的场强灵敏度相互转换。

网友C: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有必要搞搞清楚。

16uV的电动势,要看落在多大的负载上,再根据功率来推算出场强。

百度上找到一个《电场强度(V/m)和功率密度(W/m2)的转换公式?》,也许有用?

无论输入电压是多少,只要接上特定的负载,总可以计算出功率。

对于楼主的问题,若输入电阻是50欧,16uV电压将在其上产生5.12e-12W的功率,若场强到电动势之间的转换不计损耗的话,这个功率相当于43.9345uV/m的场强。

对于KT0936M这块电路,手册中没有提供必要的输入电阻参数,假定它具有无限大的输入电阻,也就是可以忽略它的信号分流效应,这样就可以只计算所连接的电感在谐振时的阻抗,来作为信号功率的计算起点。

仅以中波做例子。中波所接电感,其电感量可以在360uH到600uH之间,宽容度很大。若假定所接电感为400uH,在1MHz时的感抗为2513欧;又设谐振Q值为50,则谐振阻抗即为125.664K欧。

16uV在125.664K欧上消耗的功率是2.0372e-15W。按上文公式计算,这个功率相当于0.8764uV/m的场强。

考虑天线LC回路有损耗,那么所需场强不会优于1uV/m。再加上大气噪声的因素,在6dB信噪比下,2uV/m应该是能够达到的最高灵敏度了。若信噪比限制到20dB,10uV/m可能是个比较适合的指标。

补充一下公式:信号密度(W/m^2)=(场强(V/m)^2)/377

注:以上计算,假定交流电动势均为有效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有必要搞搞清楚。

16uV的电动势,要看落在多大的负载上,再根据功率来推算出场强。 ...

这个计算方法是有错误的,电磁场的能量密度,不能等同于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功率。场强和天线感应电动势之间的关系叫做天线因子,K=E/U,E是场强,U是天线上的感应电动势。

E可以转换为能量密度,U可以转换为天线得到的信号功率(需要知道天线的特性阻抗),所以从场强转换为电压或者从能量密度转换为信号功率,绕不开的东西就是天线因子,而磁棒天线的天线因子,无法计算得到,虽然可以测得,但测量它的过程本身就是测量灵敏度的过程,所以直接得到灵敏度就行了,没必要再绕弯子,这就是磁棒天线收音机都用场强表示灵敏度,因为没必要转换为电压。

另一个角度看,场强转换成信号电压(或者说信号功率)必须经过天线系统,所以场强表示的灵敏度是包含天线灵敏度在内的,而磁性天线作为中波接收机的固有组成部分,其灵敏度当然要算在接收机灵敏度之内的。

而短波,在测试时是没有天线的(通过等效天线注入信号),因此用信号电压来表示灵敏度,这个灵敏度是不包含天线灵敏度在内的。短波的天线是根据用户的使用场合而变化的,比如拉杆拉出长度不同,或者外接天线等等,因此短波用电场表示灵敏度也意义不大,因为测试者无法确定用户使用的天线形态,所以短波的天线可以认为不是接收机固有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只给出接收机本身(不包含天线)的灵敏度就是非常合理的。

而芯片手册给出的灵敏度,我的理解和你不同,我认为它就是芯片的信号输入端的电压灵敏度,任何有源器件都具有noise floor,所以有源器件都有自身的灵敏度指标(可以看各种高频模拟芯片的手册,有的给出的是sensitive,有的给出的是noise floor,因为两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它仅仅是对器件自身而言的,它表示器件处理最小信号的能力,仅此而已,与应用到接收机后的灵敏度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计算方法是有错误的,电磁场的能量密度,不能等同于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功率。场强和天线感应电动势之 ...

无论正确与否,都有参考价值。尊重您的看法,保留我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论正确与否,都有参考价值。尊重您的看法,保留我的判断。

网友(2024-11-05):
这个16uV EMF,应该是20dB信噪比的灵敏度为16dBuV  EMF,等于磁棒线圈开路时感应电压6.3uV。接入电路后这个电压要降低,这个值也就是dBuV了。对比晶体管机,如果变频管基极电压为11.3uV,磁棒线圈初级电压就是11.3X10(初次级比)=113uV除有载Q值设是80=1.41uV小于6.3uV,所以KT0936M的AM灵敏度没有晶体管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有必要搞搞清楚。

16uV的电动势,要看落在多大的负载上,再根据功率来推算出场强。 ...

从您的计算结果看出您是假设是天线吸收了 1m^2 内的电波能量,我认为这是您与MF35说法的不同之处。这个数字实际上应该是是天线的孔径,而这个数字一般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实际的天线构造。对于理想的各向同性的天线(也就是黑体辐射里的黑体)来说,这个数字是 λ^2/4π, λ是对应无线电信号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