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频锗管的β值问题

楼主(2020-05-13):
组装红灯753和黄河741中,低频锗管又3AX31和3AX81两种,搭建电路测量β值,发现β值都不小,有170、105、190、87、97等数值,大家说低频锗管选择β值多大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搭建了这个电路,测量的,感觉测量还是比较准的

图中的开关最好用3位的,其中 一位是空挡作为测Iceo用,测贝塔时Ic要用测出的值减去Iceo再除Ib.

网友B:
测锗管的β值时方法很重要。1.锗管的Iceo通常较大,会与管子的真正放大倍数相叠加,所以万用表hfe档测出的值不一定准确;2.测试时不能用手指接触管子外壳,否则hfe也会变大......
总的来说:早期的锗管β值很少能有170或190的。所以、挑选管子先找穿透电流小的、再找β值大的。

网友:
做后级功放,80的可以了,太高的不稳定也没必要。

网友:
如果是用在前级有射极电阻,一般无所谓,红灯753没有可以加一只,如果是推挽应该在大电流下测量交流放大倍数在配对!倍数大可以加深负反馈!另外741电路比753合理。

网友:
锗管β值100以内为宜。

网友:
30~100都能用~

网友:
越高越好,关键是热稳定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锗管的β值时方法很重要。1.锗管的Iceo通常较大,会与管子的真正放大倍数相叠加,所以万用表hfe档测出的 ...

我是搭建了这个电路,测量的,感觉测量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C:
老低频锗管的β一般没有这么高的,记得当年到手的大部分都在30-50间。这么高应该是测量上的问题。

网友:
老锗管的漏电流和热噪声是永远的痛

网友D:
先挑推挽管,参透电流贝它尽量相近,挑参透电流小贝它大的作第一低放,第二推动贝它小点参透电流大点也行。大多情况贝它有60已属优良,单管滑动甲类功放希望贝它110及以上。使用贝它大的锗管要注意一下耐压,耐压25伏贝它100的大概只有军工大厂产品中找得到

网友:
加一个小小的射极电阻,既解决热稳定性问题,也解决放大倍数不匹配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低频锗管的β一般没有这么高的,记得当年到手的大部分都在30-50间。这么高应该是测量上的问题。

这么测量,跟胜利9801三极管档测试结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开关最好用3位的,其中 一位是空挡作为测Iceo用,测贝塔时Ic要用测出的值减去Iceo再除Ib.

开关三位的是什么意思,是得减去Ic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开关最好用3位的,其中 一位是空挡作为测Iceo用,测贝塔时Ic要用测出的值减去Iceo再除Ib.

我测试一个31A,ib1位36,ib2为19.5,iceo为1.3,是ib1和ib2都减去1.3,在除以0.1吗,得出β值吗,都减去等于没有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锗管的β值时方法很重要。1.锗管的Iceo通常较大,会与管子的真正放大倍数相叠加,所以万用表hfe档测出的 ...

是搭建电路测试的,是沈宜孙的《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书中介绍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挑推挽管,参透电流贝它尽量相近,挑参透电流小贝它大的作第一低放,第二推动贝它小点参透电流大点也行。 ...

需要怎么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低频锗管的β一般没有这么高的,记得当年到手的大部分都在30-50间。这么高应该是测量上的问题。

好多三极管测试的时候,电流一个劲往上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一个31A,ib1位36,ib2为19.5,iceo为1.3,是ib1和ib2都减去1.3,在除以0.1吗,得出β值吗,都减 ...

1. 基极开路时测出Ic1为Iceo, 2. 基极加一个电阻时测出Ic为Ic2,这时测出Ib, 3. hfe=(Ic1-Ic2)/Ib。  测试时Ic会比较快增加的管子热稳定性不好,尽量不要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三位的是什么意思,是得减去Iceo

sgeli_sh说的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你搭的那个小电路测试三极管的β值不错、比一般万用表测得的数值更靠谱。这个电路分两档:一档设基极电流为100uA、二档为200uA,而万用表一般都是10uA左右。
sgeli_sh老师让你用三挡开关、再加一档让基极悬空,此时电流表测得的电流就是管子的穿透电流Iceo。计算管子的的大倍数用测试值减去Iceo、再去除以相对应基极电流(100或200uA),才是管子的真正直流放大倍数。硅管可以不计Iceo、而老锗管是必须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eli_sh说的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你搭的那个小电路测试三极管的β值不错、比一般万用表测得的数值更靠谱 ...

我这两天用这个电路一直在测试,把手头30多个锗管三极管,都测试了,后来发现用100k、200k电阻这个比较合理,能够模拟出在收音机里的情况,一般用这两个电阻测量,集电极电流一般在3毫安以下,所以跟收音机里一样的,还能够测试出穿透电流,用10k、20k的不行,因为电流都达到20毫安了,容易烧坏三极管,我发现这个电路测试的比较准。比如我测试一个31A,ic1为1.92,ic2为0.92,iceo为0.17,测试β应为66,你说的不太明白,这个31的应该怎么算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eli_sh说的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你搭的那个小电路测试三极管的β值不错、比一般万用表测得的数值更靠谱 ...

我明白了,事实上我就是用了三档了,一档100k,二挡200k,三档是基极悬空,就得到穿透电流了,你看我的例子,你看看需要怎么算放大倍数,这个我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事实上我就是用了三档了,一档100k,二挡200k,三档是基极悬空,就得到穿透电流了,你看我的例 ...

例如:开关拨在1挡、3V电压流过30K电阻、此时Ib=100uA。假如电流表显示10mA,该管hfe=100.
然后再拨到基极悬空档,假如测得电流=2mA,表示该管的Iceo=2mA
实际放大倍数=10mA-2mA=8mA/100uA=8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基极开路时测出Ic1为Iceo, 2. 基极加一个电阻时测出Ic为Ic2,这时测出Ib, 3. hfe=(Ic1-Ic2)/Ib。  ...

有点看不太明白,没法算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开关拨在1挡、3V电压流过30K电阻、此时Ib=100uA。假如电流表显示10mA,该管hfe=100.
然后再拨到基 ...

你说的方法,跟书上说的一样, ,按照这个来算,这个X31A的hfe为1.92除以0.03等于64,β值为6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天用这个电路一直在测试,把手头30多个锗管三极管,都测试了,后来发现用100k、200k电阻这个比较 ...

      低频锗管的的下偏置电阻对穿透电流影响很大,把基极对发射极短路,穿透电流最小,带变压器功放级的下偏置只有十几欧姆,所以功放管的发射极可不加直流负反馈电阻。所以测量低频锗管的放大倍数还是达一个完整的带直流负反馈的放大电路,计算基极电流的方法:上偏置电压除以电阻得到上偏置电流,下偏置电压除以下偏置电阻得到下偏置电流,二者的差为基极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跟书上说的一样, ,按照这个来算,这个X31A的hfe为1.92除以0.03等于64,β值为66

算HFE时,Ic的电流一定要减去Iceo, 27楼已经给出计算例子,应该很好理解的。另外,用二个万用表进行测量比较直观,一个测Ib基极电流、一个测Ic集电极电流,用笔记下数据然后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开关拨在1挡、3V电压流过30K电阻、此时Ib=100uA。假如电流表显示10mA,该管hfe=100.
然后再拨到基 ...

我算一下,开关拨在1挡、3V电压流过100K电阻、此时Ib=0.03mA。电流表显示1.92mA,该管hfe=58.
然后再拨到基极悬空档,假如测得电流=0.17mA,表示该管的Iceo=0.17mA
实际放大倍数=1.92mA-0.17mA=1.75mA/0.03mA=58倍。,比我算出来的66倍准了,我用15k和30k的时候测出了的β值是55,这个比较接近事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方法,跟书上说的一样, ,按照这个来算,这个X31A的hfe为1.92除以0.03等于64,β值为66

按你1挡电阻选择100K来说,如果电压还是3V,那么3V/100000Ω=0.00003A,也就是30uA;

根据你的例子:你实测的1.92mA-0.17mA=1.75mA=0.00175A;0.00175A/0.00003A=58倍。
假如你不减去穿透电流Iceo,算得的结果=64倍(这个不对)。能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