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电压问题!

楼主(2020-05-13):
黑色数字接入电压290V,蓝色接入电压270V,我用那个好一点,有没有要改的地方,6SN7一脚上62K电阻温度有一点点高

网友A:
270V的吧,电阻发热就换功率大点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0V的吧,电阻发热就换功率大点的嘛

已用270,推8寸银笛,声音清亮耐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