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充电9V电池只有5V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05-13):
如题,买了好几年了,偶尔用用,是不是饿死了?请朋友提示这样的电池是几号的?如果x宝购买怎么描述?谢谢

楼主:
有4个电压在1.2V左右,其余3个0V

网友A:
这个是镍氢电池,内部七个小电池。我有两个,七八年了还在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良心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镍氢电池,内部七个小电池。我有两个,七八年了还在用。

是7号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良心电池了

都坏了,还是良心电池?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锂电的了。

网友A:
内部的小电池不是七号,七号电池的尺寸是10440,即直径10毫米、长度44毫米。而九伏电池的体积是15毫米×25毫米×45毫米,装不下。直径要小于7毫米才行,长度稍微长了一点。

网友:
这个电池型号是:6F22,仪器仪表和无线话筒用的多。

网友:
这种电芯的是好电池了比叠层的好,以前我买次世代内部也是这样的,使用得当能用4、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小电池不是七号,七号电池的尺寸是10440,即直径10毫米、长度44毫米。而九伏电池的体积是15毫米×2 ...

谢谢朋友,去x宝上看看

网友A:
耗电不多的仪表不建议使用可充电池,比方说,采用一次性电池能用好几个月以上的仪表。我的理解是,可充电池因为种类不同需要定期的充放电,如果循环的周期太长,电池可能过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电不多的仪表不建议使用可充电池,比方说,采用一次性电池能用好几个月以上的仪表。我的理解是,可充电池 ...

朋友所言极是,我是用在万用表上。有时候很久不用,可能很久没充电就出问题了。以后慢慢把9V的万用表淘汰掉。帖子里的这个老款万用表里面空间大,用两个手机锂电串联的,可以用一二年。以后再买就考虑锂电充电的9V电池了

网友:
镍氢电池,还是不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所言极是,我是用在万用表上。有时候很久不用,可能很久没充电就出问题了。以后慢慢把9V的万用表淘汰 ...

4个1.2V的没坏,3个0V的,坏了。

网友:
建议用3节7号的磷酸铁锂充电电池代替即可。磷酸铁锂电池的性能不错的。

楼主:
统一回复朋友们,不敢一个个回复了,论坛好像每天回复不能超过7次吧。谢谢朋友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所言极是,我是用在万用表上。有时候很久不用,可能很久没充电就出问题了。以后慢慢把9V的万用表淘汰 ...

你题头的那种镍氢电池应该是9号电池组装的,即AAAA型的,淘宝有卖的,好像价格不低!

我前几天买了一些电容式的锂电池,价格很低,不过没有保护电路,淘宝有保护的价格高的多,使用得当也可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52297&extra=

网友:
当时最大错误就是选择充电电池,它自放电电流远大于万能表耗电电流,就算使用不频繁到时间自动失效。对于不算频繁万能表应该选择长寿命一次性锂电,能保证十年以上可随时拿出来使用。

网友:
不大用的表,折腾来折腾去,我还是用松下碳性最放心
买了几节镍氢9V,虚标230mAh。 到要用时无电。

网友:
7X1.2=8.4,充满电是9伏多,狠正常的,这类玩意,似乎是下了血本去做的,

网友:
买一块1.5V升9V的小板,搭配一节普通5号/7号电池。这样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方便了,任何一个便利店杂货铺里都有这种电池。实在不想跑,把电视空调遥控器电池拿来临时用一下也可以

网友:
前天刚买了两节镍氢9V,280mAh。13元/节包邮。
配套的充电器太垃圾,扔掉了。

网友:
是我就用恒流充电修复试试看,对于0电压的电池也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