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锗管三极管的选择难题

楼主(2020-05-13):
组装锗管收音机,手头的3AX31和81,高频的有3AG21、3ag1d,3AG1E等,用如下的电路图测试β值,测试3AX31和81还行,能取得的电流值没什么变化,但是在测试3AG21、3ag1d,3AG1E等过程中,IB1、Ib2的数值刚开始是十几毫安,但是数值变化很快,很快就不断增加到好几十,都快一百了,我一看没法测了,请问这些高频锗管这样测量可以吗,IB1、Ib2数值变化这么快正常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请大家推荐好点的高频锗管。

补充内容 (2020-5-14 08:50):
测试结果,我思考了很久,还好按照坛友说的,把测试电路的两只电阻换成100k和200k,这样集电极电流就是在3毫安左右,能够模拟在收音机上的放大倍数,还能看穿透电流大小

网友A:
锗管放着不用,自己会坏。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B:
管脚定义:“管脚向上,缺口对自己,左集(c)右发(e)中间基(b)”
管脚排列不同之处,请前辈赐教

3AG22以及一些其它锗高频管的管脚分布,不同的厂家可能有不同的封装形式,这是因为以前的年代标准化程度不够。因此使用前最好实测各个管脚以便区分。通常有ebc和bce两种。(管脚正三角形面向自己,从右向左排列,如果管身有油漆点或小凸起代表发射极)

网友C(2020-05-13):
测试电路的两只电阻用100k和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放着不用,自己会坏。

一直在用,但是得先测试好各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电路的两只电阻用100k和200k

这样测试靠谱吧,我再试试,看来看书得活学活用

网友:
测试时的电流接近工作电流。筛选一下,把穿透电流大的三极管去除不用。

网友D:
  低频管电流大大的没事,高频管10几个电流一会不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频管电流大大的没事,高频管10几个电流一会不烧了?

是的我也惊出一身汗,一会我再用100k和200k电阻重新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电路的两只电阻用100k和200k

按照这种方法测试了一次是3AG1D,β值为(4.15毫安-2毫安)/0.015等于143

网友E:
图方便,自己组装个晶体管测试仪省事多了,穿透电流放大倍数一目了然。稳定性可以用手指捏一段时间,对比温升后穿透电流和倍数的变化判断。锗管装机穿透电流越低越好,更利于底噪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频管电流大大的没事,高频管10几个电流一会不烧了?

又试了试刚才的电流大的高频管,用100k和200k测试,得出了放大倍数12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方便,自己组装个晶体管测试仪省事多了,穿透电流放大倍数一目了然。稳定性可以用手指捏一段时间,对比温 ...

是的,不是手头没有嘛,只能搭建简单电路测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硅三极管失效,外观无烧坏痕迹,用指针表测量三个电极开路3CG103A

网友B(2022-11-06):
一个3AG22,bc、be都正常,就是电路中测量vbe是0.12v,感觉是坏了,没有代换的,不能下最终结论

网友:
3AG1管子的Icm也就10mA,Pcm仅仅50mW,收音机电路中实际集电极电流<1mA, 测试3AG1时集电极电流尽量接近实际工作电流,功耗不能高于50mW,这样才正确。

所以楼主用书上的测试电路,测3AX31正常,测3AG1就不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个3AG22,bc、be都正常,就是电路中测量vbe是0.12v,感觉是坏了,没有代换的,不能下最终结论

3AG22的管脚排列需要注意,有些管脚排列与众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3AG22的管脚排列需要注意,有些管脚排列与众不同。

管脚定义:“管脚向上,缺口对自己,左集(c)右发(e)中间基(b)”
管脚排列不同之处,请前辈赐教

网友:
基极和发射极有电阻时漏电流会降低的,测试时最好加上下偏置电阻,用交流方式测试放大倍数,采用分压偏置的电路只要下偏置电阻不是很高,有些漏电流大的管子也可以用的,我试过有些管子不要上偏置电阻,只使用下偏置电阻也可以用,这时如果三极管要截止,需要输入一个负电压,有点像结型FET。些许漏电流的锗管做第一中放,截止特性有点像电子管6K4的遥截止特性,输入大信号时不易截止,出现阻塞的现象。不过漏电流太高,只能拆了掏硅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