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浪X3,怎么调高低音

楼主(2020-05-13):
淘了一台爱浪X3功放,淘来无声,现在修好了。声音各功能都正常!无遥控器。中间那个AI键旁边有BASS VOLUME TREBLE  AI ON/OFF 4 STEPS AUTO ADJ 标注,但是按这个键只有关闭音效和开启音效。MIC- MIC+旁边也有功能标注,可是也只能控制MIC的声音大小,也不能调MIC的高低音和混响。现在不知道怎么调音调什么的?有用过这款机器的坛友,请不宁赐教!还是说这些功能需要遥控器配合才行的!先谢谢哈!

网友A:
是否是需要配合音量旋钮进行调整,比如说调整菜单选项至BASS VOLUME 再调整音量钮才能引起低音量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需要配合音量旋钮进行调整,比如说调整菜单选项至BASS VOLUME 再调整音量钮才能引起低音量发生变化。

这款机器没有旋钮,音量加减是触摸的!其它功能是用按键控制!

网友:
低音音量高音AI开/关4步自动调节.     翻译的

网友:
有些功能要配合遥控器才能实现

网友:
AI?难道是末来的产品?
功能操作界面拍图片看看有啥子玩意,这玩意,都用上高科鸡了

网友B:
这玩意是多功能键的,你选定了功能,就去加,或者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是多功能键的,你选定了功能,就去加,或者减,

感谢你的配图!就是这款,现在是,按这个AI键,只有开启音效和关闭音效!没有别的选项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配图!就是这款,现在是,按这个AI键,只有开启音效和关闭音效!没有别的选项出现。

正常理解,按下是一种功能,估计还可以摆动的哟,那类玩意,应该是多功能的编码开关的哟。人不能只极限于某的XX的吧

网友(2021-12-17):
老板怎么修好的   我的现在这款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