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机车型号及电路图

楼主(2020-05-14):
求这个机车型号及电路图,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自动翻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自动翻带的吧?

不是。24v电压机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自动翻带的吧?

集成电路:TA7640   KA2263   BA328

网友B:
长头东风货车上用的,功放块是TDA2004h

网友:
手一抖发出了,功放块好像是TDA2004还是TDA2009,凯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头东风货车上用的,功放块是TDA2004h

对2004,应该是卡车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2004,应该是卡车上的

后盖上的三端是7812吧?看样子接12V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盖上的三端是7812吧?看样子接12V也可以。

不是,是BU406,大功率NPN型硅材料功率三极管Ic7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是BU406,大功率NPN型硅材料功率三极管Ic7A

那也有可能是给稳压扩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有可能是给稳压扩流的。

对,电路板发现7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