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

楼主(2020-05-14):
6J1+6P1和6N2+6P1哪个声音好听?

网友:
做好了,都好听如果刚入门选后者吧

网友:
换电子管对声音影响不大,关键是输出变压器的质量,这个区别比较大。

网友:
回锅肉和粉蒸肉哪个好吃? 没法答.. 自已搭一个尝尝。

网友:
6n2吧三极管起码好做点。

网友:
没做过6J1推6P1,但试验过6J8P推6P6P和6N8P推6P6P,二者听起来基本上没什么区别,都还不错。根据自身的实践来看:
1、不同的胆管,特性曲线不一样,效果应该不会完全一样,但至于能否用人耳分辨,见仁见智,但反对一些玄学理论。
2、胆机的整机设计、布局、电源牛的功率、输出牛的性能、搭棚的手法、接地的处理,应该都会对音质产生影响。
3、音源的输入阻抗、喇叭等也是影响听感的因素。至于水电、火电、核电这些玄学,存而不论。
4、玩胆机,其实就是一个爱好,自己听着喜欢就好,不宜好高骛远(白版主2013年发的一个6N2+6P14的帖子,现在还屡屡被胆友津津乐道,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以上拙见,各位老师明鉴。

5Z2P+6J8P+6P6P

5Z2P+6J8P+6P6P

网友:
选素质好的牛,经典的电路,布局,走线,调整也很重要,功底好,技术过硬,出好声概率很高

网友:
       机器的零部件(包括音箱)的成本占整机成本的比例,可以说是其在音响系统中存在的价值。这样除掉电源供给之外,也就正比于输出功率音质等,那么6J1与6N2的价格差计算占比其百分数可想而知,这就是差别。

网友:
好声音是电路的综合性能决定的,好的电路,合理布局,合适的元件,最佳工作状态的调整,缺一不可

网友:
后者电路比较简单,调试也简单两者音质,要是同样的输出变压器,同样的音频耦合电容,音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