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音质

楼主(2020-05-14):
一直耿耿于怀网上下的张蔷的相思河畔音质不好,终于弄到一本原版带,发现除了音色小有区别,音质相差不大。

网友(2020-09-21):
盗版CD可能听不出来,盗版磁带听不出来那就是耳朵有问题了,如果能弄到母带还盗版干嘛?直接就是正板了对吧!所有呢盗版磁带都是正版磁带翻录的,不可能用开盘母带翻录别想太多了

楼主(2020-05-15):
对于磁带来说盗版和正版差别巨大,数字音源盗版与正版没有太大差距,但是也要直接复制碟才行,或者数字处理,转了模拟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版、盗版跟音质没有必然联系吧。

亲,正版磁带和盗版磁带天上地下的差别。

网友(2020-07-28):
相思河畔要听凤飞飞的才好听。

网友B(2020-05-14):
引用 网友C:
很多时候都是心理作用,两盘磁带在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分开放给你听,是分别不出来哪个正版哪个盗版的。

正版,盗版,版权问题。
实际上正版和个盗版的磁带在放音的音质上没有大的区别!当然,个体户用劣质的复制磁带的设备出的磁带是个例。

网友C:
很多时候都是心理作用,两盘磁带在你看不见的情况下分开放给你听,是分别不出来哪个正版哪个盗版的。

网友:
看来也是一个张蔷歌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版,盗版,版权问题。
实际上正版和个盗版的磁带在放音的音质上没有大的区别!当然,个体户用劣质的复 ...

是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版权。

网友A:
正版、盗版跟音质没有必然联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版,盗版,版权问题。
实际上正版和个盗版的磁带在放音的音质上没有大的区别!当然,个体户用劣质的复 ...

个人认为,磁带的正版和盗版,与计算机软件的盗版和正版概念不同。软件的正版和盗版区分是否购买了版权,没花钱购买的就是盗版,但是使用功能没有区别。
而磁带,正版和盗版除版权问题外,我相信音质上一定有区别。这取决于盗版录制设备的质量和性能,也取决与盗版载体的质量。一定会影响音质的发货。

所以说,高质量的卡座,录制的磁带音质不一定会比正版的差。贴上仿制的盘贴,就是最简单的盗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磁带的正版和盗版,与计算机软件的盗版和正版概念不同。软件的正版和盗版区分是否购买了版权 ...

说的有道理。

网友E:
就觉得正版的磁带比盗版声音大些包装精美些 其他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觉得正版的磁带比盗版声音大些包装精美些 其他差不多

幅频特性,电平稳定性,抖晃率都差

网友:
盗版如果用好的磁带,好的母带,好的设备制作,音质肯定有保证,缺一不可。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盗版磁带很难保证。磁带不同于现在的数字,数字对就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