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说场效应管的Idss

楼主(2020-05-14):
     Idss是耗尽型场效应管的一个重要参数,理论上Idss越大的场效应管,放大能力越大,同型号的场效应管会按照Idss大小分档以供选择。
     之前对JFET管的认识不足,买管子专挑选Idss大的档次买,最近学习后有了新的认识,比如低电压供电的放大电路里面,选用Idss小的JFE更好,看下图(某型号场效应管的ID-Vgs图):

    如果设置管子的静态电流1mA,Idss=6mA的管子Vgs需要-0.2V即可,S极接地电阻200欧姆即可产生-0.2V的Vgs。如果选用了Idss=20mA的管子,S极电阻需要700欧姆,过大的S极接地电阻会压缩了电路的动态范围,特别是在低电压供电电路中。这时候Idss低的管子能更好的工作,因为电路的放大能力主要受供电电压的限制。

   正在学习中,如有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
实际代换使用时发现IDSS小的放大倍数低,估计是由于没有调整源极电阻的关系。

网友A:
提高电压,增大漏极电阻可以吗?

网友B:
害怕S极电阻过大降低增益?  并个电容就好了

IDSS小的,转移曲线线性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害怕S极电阻过大降低增益?  并个电容就好了

IDSS小的,转移曲线线性比较差

并电容仅仅是让交流信号不参与负反馈。但这不是低电压放大电路的主要矛盾。

源级电阻的增大,压缩了VDS的变化范围,从而限制了交流信号的放大能力----这才是主要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电压,增大漏极电阻可以吗?

这个要综合考虑,我举例的图是VDS=5V的情况,供电电压提高了,漏极电阻增加了,VDS也会变化。

但是供电电压高了,漏极电阻可选择的范围更大,这点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一般高频场管子工作低于三四伏,内阻,线性,增益,动态都开始下降。如果偏压太大就会会剥夺管子工 ...

是的,就拿论坛里面常见的BF998来说,VDS<4V,基本脱离恒流区了,这时候非线性失真非常大。 所以低于6V供电玩BF998发挥不了性能。

当然收音机嘛,失真大点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拿论坛里面常见的BF998来说,VDS

靠谱,其实有条件可以做负电压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电容仅仅是让交流信号不参与负反馈。但这不是低电压放大电路的主要矛盾。

源级电阻的增大,压缩了VD ...

你的图是2sk2394吧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输出负载线画一个, 假设电压3v, 最大电流4mA(考虑到S极电阻,最大电流受限),可以看出Vgs在0.5-0.6v之间,回到ID-VGS转移曲线, 已经处在IDSS=20mA的线性区域。

如果IDSS很小,输出在饱和区, 要工作在放大区,反而提高静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算一下,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就拿你的例子来说,Idss=20mA, S极电阻700欧,静态电流1mA, 最大电流不 ...

按你的条件:5V供电,ID=4mA,RD=550Ω,计算得RS=175Ω,电压增益最高只能做到4倍,这么低的放大倍数下IDss=20mA 和6mA有啥区别?

另外,小信号放大,场效应管的失真其实和ID关系不大,VDS才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条件:5V供电,ID=4mA,RD=550Ω,计算得RS=175Ω,电压增益最高只能做到4倍,太低了实用价值不大 ...

如果是放大中短波信号,可以在D极回路上加串电感,既不影响静态工作点,又可以增大交流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放大中短波信号,可以在D极回路上加串电感,既不影响静态工作点,又可以增大交流负载

谐振放大的确可以获得更大增益。

你为了用IDSS=20mA的管子,为了减小Rs,ID取4mA,效率太低了

我用IDSS=6mA的管子,ID取1mA,RS取值和你的差不多,放大效果也差不多,效率高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谐振放大的确可以获得更大增益。

你为了用IDSS=20mA的管子,为了减小Rs,ID取4mA,效率太低了

看图吧,IDDS=6mA,静态1mA,会落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吧,IDDS=6mA,静态1mA,会落在饱和区

场效应管的线性放大就是在饱和区工作呀,准确讲应该叫恒流区!你怕是哪里没理解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效应管的线性放大就是在饱和区工作呀,准确讲应该叫恒流区!你怕是哪里没理解对。

场管的什么区叫法没统一,11楼的图你再看下就知道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拿论坛里面常见的BF998来说,VDS

过去受制于资源和经济条件,做收音机时能少些电池就尽量少些,直至用一节电池供电的收音机;现在做收音机用新电池应该是优先考虑的,既然用场管那就应该按场管的特性去确定电源比较好,用新元件要用新思路,不必纠集于过去的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