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OP07CP1脚与8脚开路是否已损坏?

楼主(2020-05-14):
请教坛友OP07CP1脚与8脚开路是否已损坏?集成块是某宝上邮购的。

网友A:
OP07CP1脚与8脚是空脚,看PDF吧

楼主:
查到二种引脚示意图

楼主:
如果按第2种引脚示意图则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第2种引脚示意图则没有问题。

哪来的第二种?你的 OP07CP 是 Ti 标,Ti 的 Datasheet 里 1、8 脚就是 Offset Trim

假货宝名不虚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07CP1脚与8脚是空脚,看PDF吧

张嘴就来,哪个厂 OP07CP 的 1、8 脚空脚?

Ti?ADI?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第二种?你的 OP07CP 是 Ti 标,Ti 的 Datasheet 里 1、8 脚就是 Offset Trim

假货宝名不虚传

3楼的第二图我也见过,依图所示,1、8脚是“NC”。

网友:
500表1K档红笔接4脚,黑笔接1脚或8脚,阻值约40K。

楼主:
交点学费吧。东东也不贵,又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