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L86的灯丝电压究竟是多少?

楼主(2020-05-15):
旧电视机上留下来的一个三、五复合管PCL86,想用它做个桌面小功放。查了一下它的资料,发现对它的灯丝电压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标14.5V,有的标13.3V;不知哪个准确?特请教大师们!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知道你会要证据,那就给你看证据。当时国产的6开头的小型电子管几乎都会备注不建议使用在串联灯丝电路中 ...

      上面已经谈到不否认个别电子管申明不提倡用于串丝,并丝的优点人人皆知。做一下强调就是一种有利的提示,并不是说明绝对不能用,是一种优化的问题。该产品目录的电子版手头也有,这是企业的产品手册,其采用的标准是企业标准,不能代替部颁甚至国家标准。58年(手册印刷年代还要早)北京电子管厂还是建设期(苏联103项援建工程)还没有国家检测中心,产品的开发还需要送苏联全面检测。
    毕竟这由某个单一厂家的附加条款不就有普遍性,与科学的严谨性被后期出版的各种电子管手册以及不同版本包括修订版所删除。
在看看现在曙光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目录,性能与参数介绍就更能理解了。
    再次申明个别电子管不提倡用于串丝使用。我请教的的是你所说的“串丝管”灯丝点燃时间要平衡,其理论或文字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许多6.3V额定电压的电子管使用说明上都明确表示,该管不得使用串联灯丝供电方式工作,因为专为串 ...

     首先请拿出实例,对于用于串丝管选型请拿出书面依据,坛里就有装B的人只是凭空杜撰一个词或只言片语,不说明具体内容,更谈不上论点论据,猪鼻子插大葱,插一根香咿咿呀呀得瑟得瑟装大神。
   是有极个别的电子管不提倡串丝使用,不是你说的有许多。你这是个伪命题,即便如你所说其逆命题是不成立的,存在着不能串丝的电子管,不被标注不能串丝的电子管只能串丝使用,这是个混蛋逻辑。没有专门的串丝电子管,前面已经谈了这是个电子管的应用问题。就是比较脆弱的1A2......2P2 制作收音机都灯丝可以并联供电,也可以串连供电,还是并联供电的多,好处不用说自明,强调一点他们的灯丝电流都是0.03A,材质与工艺相同2P2(0.03/0.06A)可是没有任何地方说这套管是串丝机,并丝不可用。
   修理老式串丝机
   用于串丝机的电子管不易得到就采用6J1代替所有的管,功放管可以用两只并联,整流管用晶体二极管,当然需要增加降压电阻,分流电阻用的最少。   你好好看看有关串丝机的注意事项吧,串丝机致命点就是交流声,热底盘的安全性(非热底盘的除外)。日美的o.1mA;0.15mA灯丝电流有许多规格型号的电子管,这里都是旁热式的,电子管工作靠的是阴极,灯丝只是个加热源,不存在挑选灯丝加热时间的问题,再说这种挑选也缺乏可操作性。扩音机的先低压后高压是指能让阴极正常工作,阴极需要一定的加热时间。

网友:
       本来电子管灯丝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连使用,不存在串丝机电子管的专业术语。通俗的说法是使用的便利于降低整机成本,具体前面已经说了。
       在看看串丝机,整机是以电流为基础点进行设计的,在此基础上挑选器件,但是不能忽略电子管灯丝的第一额定参数-灯丝电压,比如35Z5灯丝有一抽头单独供指示灯用,通常损坏的就是这段灯丝,机器虽然可以照常工作,35Z5还在其额定电流0.15A下工作,但是其灯丝电压发生变化,不久该管就会寿终正寝。
    下面是早期用所谓的“串丝机电子管”仔细琢磨吧,灯丝电压的这个第一参数。
上海广播器材从上海牌131型收音机
上海广播器材从上海牌133型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开头的欧洲管都是0.3A电流的串丝机管子,所以这类电子管是以电流为标称值,而不是常见的电压为标称值。如 ...

    串丝机只是电子管的一种应用方式,为了尽量不用或少用分流电阻而采用尽量相等额定灯丝电流的电子管。欧洲人为此采用不同灯丝电压P打头的管代替E管。就如白炽灯同样的功率有220伏,110V,36V的一样。不管是什么电子管其灯丝参数额定电压是第一位的。
    电子管使用常识:在灯丝电压过高时灯丝过热,发射电子的能力增高,但是由于氧化物的剧烈蒸发,过一些时间后反而会使阴极发射能力降低,使阴极很快就不能正常工作,因而就
大大缩短了管子的寿命。
    灯丝电压过低时,由于温度不够,阴极发射效率将大大降低,如果电压低得太多,将使电子管不能工作。另外,加热不足还容易在氧化物层表面上产生局部过热现象,这对氧化物层是极为有害的。
    我们知道,电子管的屏流要通过氧化物层。如果阴极加热不足,氧化物层的电阻就要大大增加。氧化物层较厚的地方,电阻特别大。屏流流过这些地方,把它们强烈加热,而这又使得它们的电子发
射效率增加,结果屏流更大。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使这里的氧化物层严重崩溃,大量地蒸发和放出气体,导致管子损坏。
    一般允许灯丝电压最大变动为为额定值的10%。
    总之,灯丝电压过高、过低都会缩短电子管的寿命,因而使用时应注意维持灯丝电压在手册给定运用范围内,最好在额定值使用。

网友:
13.3啊~

有13的~

网友:
欧洲电子管命名规则:

第一位 P:表示用0.3A交直流加热,旁热式

第二位 C:三极管

第三位 L:输出五极管或束射四极管

第四位 86:拇指型小九脚管(80~89)

网友:
其实也可测出的呀~

用稳压电源给灯丝加电~

当电流达300MA时电压表的指示就是灯丝电压~

网友:
82手册标16V~

看来得实测了~

手册也是胡乱写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操心了,最低13V到最高14.5V!老外还试验过用6.3V呢,

对~

13~14.5随便接~

网友:
“有的标14.5V,有的标13.3V;不知哪个准确?”

都准!

网友C:
稳流电源稳定供0.3A即可,电压在这里不是标准值,每个管子都可能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稳流电源稳定供0.3A即可,电压在这里不是标准值,每个管子都可能不一样

’’稳压电源稳定供6.3V即可,电流在这里不是标准值,每个管子都可能不一样‘’

这样理解也行吧~

所以手册标称值是6.3V~

当问及6N1的灯丝电压时你就不能答5.7~7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稳压电源稳定供6.3V即可,电流在这里不是标准值,每个管子都可能不一样‘’

这样理解也行吧~:lo ...

有标称值肯定按标称值是最好,稍有变动也不是不可,但是“随便接”也不是很妥当吧

国产管中WL1P和WL5P可以一试

网友:
找一个稳压电源。把灯丝接上后缓缓调整电压至输出电流0.3A,这时灯丝两端电压就是你的电子管要求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标称值肯定按标称值是最好,稍有变动也不是不可,但是“随便接”也不是很妥当吧

国产管中WL1P和WL5P ...

根据手册标识的混乱性(13V,13.3V,14.5V...)只有随便接了~

网友:
       测试:用稳压电源需要是等于高于15V连续可调,输出电流还要大于450mA的。对于固定输出电压的稳压电源也需加接线绕电位器。在此根本无须稳压源只要能提供安全电压比如36V的行灯机床变压器,交流调压器,自耦变压器(注意安全)等。也可以用限流法测量,用4.5μ无极性电容串连进电源,测量灯丝两端电压,电容耐压值根据接入的交流源电压来选定。

网友:
不是有,恒流300ma的LED灯电源么?

网友:
电子管灯丝额定值是唯一的,不存在标注区间值,有标注误差的±*%。查阅了较多资料,认为还是13.3V更为可靠一些。
《欧洲电视机部分常用电子管的性能》与《胆艺轩全球电子管资料数据库》.截图

网友:
坏了~

又好掐上了~

快跑了~

网友:
这个管子最好恒流供电,电流0.3A,恒压的话一般取低些,我做这个用的13.5伏

网友:
《胆艺轩》电子管资料库有三种PCL86参数,其中两种为300mA13.3V,只有飞利浦PCL86为300mA13V:

网友:
在就这一说法普及一下横流恒压电源。
可以用直流恒流恒压电源把电流调到300mA恒流模式,测量灯丝两端的电压,这个电压就是该管的灯丝工作电压。没有必要用复杂的交流电源来测量灯丝电压。
                                                           横流恒压电源
    恒流恒压电源内部有两个控制单元,一个是稳压控制单元,在负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努力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前提是输出电流必须小于预先设定的恒流值。实际上在恒压状态时,恒流控制单元处于休止状态,它不干扰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当由于负载电阻逐步减小,使得负载电流增加到预先设定的恒流值时,恒流控制单元开始工作,它的任务是在负载电阻继续减小的情况下,努力使输出电流按预定的恒流值保持不变,为此需要使输出电压随着负载电阻的减小而随之降低,在极端情况下,负载电阻阻值降为零(短路状态),输出电压也随之降到零,以保持输出电流的恒定。这些都是恒流部件的功能,在恒流部件工作时,恒压部件亦处于休止状态,它不再干预输出电压的高低。
    试举一例说明:某恒流恒压电源,通过调节面板上电压调节和 电流调节两旋扭,使电源空载 输出电压定在 100V ,恒流值调在 1A ,电源是如何随着负载电阻的变化而自动改变电源工作状态的呢?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当输出电流小于 1A 时,电源处于恒压工作状态,努力保持输出电压为 100V ,而输出电流是随着负载的大小变化而变化,而当电流值趋向大于 1A 时,电源处于恒流工作状态,努力保持输出电流为 1A ,而输出电压是随着负载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当输出电压为 100V 时,负载电阻洽好为 100 欧,输出电流洽好为 1A 时,是电源两种工作状态的转折点,电源既可以说是恒压状态,亦可以说是恒流状态。为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具体事例,得出下述结论:
   当负载电阻 R L =100 欧时 , 为恒压恒流状态的转折点 ( 此时电压 =100 伏 , 电流 =1A), 这一概念非常重要。
   当 R L >100 欧时,电源处于恒压状态(此时电压 =100 伏,电流 <1 安)
   当 R L <100 欧时,电源处于恒流工作状态(此时电压 <100 伏,电流 =1 安)
   在恒压状态时,电压稳定,电流随着负载电阻的变化而变化,稳压控制单元工作,稳流控制单元休止。在恒流状态时,电流稳定,电压随着负载电阻的变化而变化,稳流控制单元工作,稳压控制单元休止。

   在看看交流测量:一个220/36V 变压器(功率可以很小,一个线绕可变电阻或电位器)用自耦变压器式调压器电阻都可以省去不用,如果用无极性4.5微法电容只要把灯丝串连进去就可以了。
那个简单岂不是一目了然。

网友:
其实几乎所有电子管都不应串连~除非经过配对。所以有些厂便乾脆建议不要串连。

另一原因更简单,基本上一管短路便全部消毁、尤其是整流管。

网友:
LZ看到这会儿~

该蒙圈了吧~

网友:
两组6.3串联用于PCL86,我一直这样用。已经做了几十台机了。

网友:
这两个电路都来源于进口成品机。

网友:
单端机原机耦合是0.022UF,我实验在0.022/0.22之间都可以。原机阴极的滤波电容是20UF,我现在用到220UF。原机后级是标准接法,现在修改为超线性接法,感觉表现更优秀一些。

楼主:
为了一个小问题,劳累了各位大师争相献知。在下学到了很多知识。尤其楼上把自己的图纸也发上来了,真的使我感动。根据大师们的意见,我搭了一个测试装置,对手头的PCL86进行灯丝电流、灯丝电压的测定。我这个管的数据是:电流300ma,电压13.6V.我现在的认识是依300ma电流为依据,不管它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一个小问题,劳累了各位大师争相献知。在下学到了很多知识。尤其楼上把自己的图纸也发上来了,真的使我 ...

很好,最好多试几个,并把厂名型号列上造福矿坛,比如美国某厂6GW8是多少伏。或者日本某厂的pCL86是多少伏。

楼主:
二张照片也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一个小问题,劳累了各位大师争相献知。在下学到了很多知识。尤其楼上把自己的图纸也发上来了,真的使我 ...

更正:14GW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