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怪兽HTS5100滤波电源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0-05-15):
主要面板上的按钮如何设置。。。

网友:
找说明书看看

网友A:
我有3600,估计用法类似,改电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3600,估计用法类似,改电压了吗?

220V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的机器。。。

好像没有原厂220v,有的话也是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