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大功率可调稳压电源都需要一个单独的辅助变压器,我的主变压器是ups拆机的,给...

楼主(2020-05-17):
制作大功率可调稳压电源都需要一个单独的辅助变压器,我的主变压器是ups拆机的,给蓄电池充电的AC 25v单绕组多余了,能不能将此绕组用全波整流得到双电压,然后分别接一个三端稳压器7815和7915,给运放提供+-双电源?如果可以,这种方式比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桥式整流性能差异明显吧?

网友:
运放用电功率小,半波整流没问题。但AC25有点高,7815、7915可能发热大胜任不了。

网友:
你这不是“全波整流得到双电压”,而是“半波整流得到双电压”,缺点就是半波整流带来的一切缺点,跟真正的全波整流或者桥式整流有点差距。

网友:
没问题,我有个电源就是这样干的,也是因为只有一个辅助绕组,都用了几年了。

网友:
这样接成半波整流可以的,只是输出15V时输入交流只要大于18V就够了,交流输入太高对后面的3端稳压管不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要在整流输出端接7815和7915,获得稳定的±15V电压,再用稳定电压给运放供电,因此整流输出±35V没问题 ...

输出15V输入35V对3端稳压来说压降偏大了些,适当减小压降可以减小3端稳压的功耗,这样对散热的要求就可以低一些;一般情况下输入交流减去输出直流大于3V就可以满足,但还要看本地的电源电压的情况,电源电压偏低地区这个3V的值应该取高些。像楼主那个绕组,如果电源电压上偏15%的话对3端来说就接近其最大输入电压,这对3端来说工作可靠性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