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们诊断MF47表的怪现象

楼主(2020-05-15):
(给大家深鞠一躬) 。手里有一块91年的南京MF47机械表,朋友送的(摔过,闲置)。因为遇到一个怪现象,一直没有想通是什么缘故。记得当时的情况是,用250V交流档位测了一下220V交流电,表指针转到位后突然里面轻响了一下,就回到了0位。然后所有档位全部没动静了,但取下2电池再装回电池,所有档位除交流档位外,都正常了。再测220V交流,指针微微发生偏转(这次表针偏转了很小),然后所有的档位又失灵了。取下所有电池再装回,又是除交流档外所有档位都恢复正常。检查保险管,是好的,后来检查整流二极管正常(拆下检查、换同型号的1N4007),还是一样的毛病,也把4.7UF拆下检查了也没问题(电子表测电容,是4.5uf,不太相信的数值)。这表针平衡还不错,横着竖着斜着,都能回0位。各位专家给给意见,这货可能是哪儿的毛病?谢谢啦。

网友:
实在不行找个道士吧

网友A:
应该是某个器件或接触部分因承受不了高压性能发生变化,建议采用替换的方法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某个器件或接触部分因承受不了高压性能发生变化,建议采用替换的方法检测

再替换就是电阻了。我把电池都取下来再装上 ,除交流当之外,其他各个档位就正常了 。这个现象想不通。。。

网友B:
应该是,某个器件被高压软击穿。从交流档位查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某个器件被高压软击穿。从交流档位查起吧

破表不值得折腾。但出的故障没弄明白,就想知道是什么缘故,有时候折腾一圈就是为了个“为什么”。无处下手中。。。。

网友C:
接高压损坏,很多是高压分压电阻击穿:建议从大阻值的电阻入手彻查(在线测量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高压损坏,很多是高压分压电阻击穿:建议从大阻值的电阻入手彻查(在线测量也行)

这个还真是在线测过,也对照这电路图检查了电阻值,4个分压电阻的阻值基本正常。。。。

楼主:
重点是把两个电池拿下来,再装回去,其他档位就正常了。只有交流电压档,一测就失灵。。。闹妖了啊。。。

楼主:
个人感觉还是应该在公共电路或元器件上找问题吧。

网友A:
建议用摇表检查

网友D:
机械表的电路并不复杂,但是有时候出毛病却让人很困惑.我的一个47表,挡位打在10K 挡,表笔不接任何东西,指针会有几小格偏转,而且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拆开检查数次也没找到故障所在,索性不管它了.反正10K档用得少,需要时就用数字表.
还有一个南京16表,时常出现接触不良故障,测电阻时,同一个电阻反复测,每次测得的值都不一样.拆开多次也没找到故障点,把所有可能发生接触不良的点都查过了,该补焊的补焊,该擦洗的擦洗,也没解决问题.最烦人的就是时而出现时而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表的电路并不复杂,但是有时候出毛病却让人很困惑.我的一个47表,挡位打在10K 挡,表笔不接任何东西,指针 ...

也是闹妖呢,得找道士上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摇表检查

我在考虑值不值得去买个摇表来

网友E:
mf47有一个与其他表不同的特殊之处,就是表头要经过一组开关才接入电路中。如果该开关出现接触问题,则可能令所有档位都不正常。

该组开关装在旋钮底下,直接测量有些不方便。而一般的故障,不需测这组开关。但楼主出现这么怪的故障现象,必须要测量这组开关正常与否。

ps:为避免测量造成表头损伤,建议先焊脱表头引线,才去测这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47有一个与其他表不同的特殊之处,就是表头要经过一组开关才接入电路中。如果该开关出现接触问题,则可能 ...

就差这地方没去检查了 后面去看看

网友F:
出故障时,暂不要取下电池,就对照电路图用另一块万用表测几个关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故障时,暂不要取下电池,就对照电路图用另一块万用表测几个关健点

能列举一下吗?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交流一下

欢迎畅所欲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mf47有一个与其他表不同的特殊之处,就是表头要经过一组开关才接入电路中。如果该开关出现接触问题,则可能 ...

有图片,说明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有图片,说明一下吗

见图片中的红色框,就是我说的那组开关。图片来自下面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6514-1-9.html

PS:之前我是凭记忆说的。现在看清楚了,该组开关接触有问题时,不能影响到DCV档,但其他所有档可能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图片中的红色框,就是我说的那组开关。图片来自下面帖子:

确实跟这组开关没关系。不过我还是打开清理了一下。故障依旧。

网友I:
为什么没有人建议:换掉表头并联的那个电解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没有人建议:换掉表头并联的那个电解电容呢?

可能我开头讲过,那个电容测量值为4.5uF的原因吧 。我估计表头是受不了交流电的干扰,导致的表头故障,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开头讲过,那个电容测量值为4.5uF的原因吧 。我估计表头是受不了交流电的干扰,导致的表头故障 ...

先把该电容换掉吧

网友:
看楼主写的主题应该有数字表,不一定有表头吧

把红圈内全部与电路分离,用数表测这组件的电阻,后用数表的毫伏档并联这个电阻再接入电路,去测试。这样可定性二大部分, 再找就有大方向了。

楼上老师说的5微法电解应该先替换试试。

网友J:
破表不值得折腾。但出的故障没弄明白,就想知道是什么缘故,

回帖没看到最后,最后看到:楼主是心里有点数的。 那多位出过主意应改告诉大家明确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破表不值得折腾。但出的故障没弄明白,就想知道是什么缘故,

回帖没看到最后,最后看到:楼主是心里有点 ...

各位给出的意见,都很中肯,在下表示感谢。鉴于这位老兄问,就自己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这表应该是摔过(提手都摔没了)造成的毛病,且应是表头的问题,除表头外的所有构件,基本都检查到了,也清理了档位开关部分。因个人能力有限,还不具备自己动手修理表头的能力,只能到此为止(有机会换个表头再验证吧)。表头属精密部分,摔过之后产生个别精密件的松动、变形或移位,导致抗干扰能力下降,在接入交流电时,出现精密机械件移位卡住故障(估计跟游丝有关)。后来,偶尔发现用手指轻击表头,也产生失灵现象,但再轻击又恢复,垃圾表一块,一摔就坏(仔细看了一下,是90年的金川表,特此更正)。欢迎专家们继续指正

网友K(2020-07-01):
保险丝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保险丝检查一下。

谢谢  拿下来测了   正常。

网友:
看看表头里面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2020-10-30):
好歹也发个实物图,这样大家也可以圈点,不然全靠猜!

网友:
我关心修好没有啊,看了这帖子整得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高压损坏,很多是高压分压电阻击穿:建议从大阻值的电阻入手彻查(在线测量也行)

行家就是行家,说的一点没错,高阻电阻出问题了!

楼主:
封贴吧  故障我已经讲了,谢谢大家关注。轻击表头,出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可能是有的焊点虚接,或元件内部接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