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sk241是真品吗?

楼主(2020-05-15):
很久以前淘宝上买的10个K241一直没有,不知真假,今天翻出来用万用表测了一下,D-S之间约105Ω阻值,对调表笔测试阻值基本相等相差几Ω的样子。

黑表笔接G,红表笔分别接D、S,阻值均无穷大,
红表笔接G,黑表笔分别接D、S,阻值5MΩ左右,
二极管档红表笔接G,黑表笔分别接D、S测得导通电压0.74V左右。

请教是正常还是假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

开卖相很好,铜脚,大概会是什么管子改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卖相很好,铜脚,大概会是什么管子改的呀?

看测量是J型管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卖相很好,铜脚,大概会是什么管子改的呀?

MOS的G和D S是不通的~

网友:
我手里有买了2年多的2sk241y,用着感觉还行。看了你测得数据,我也测了测。数据和你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测量是J型管改的~

哎,不知哪里有真品卖,淘宝上的所谓拆机货是真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不知哪里有真品卖,淘宝上的所谓拆机货是真的吗?

不知道~

俺也想买几只~

谁有真品卖咱几只用用~

网友B:
我也测了2SK241GR,G脚对D、S,无论红黑棒,20M挡,均满溢,胜利6243数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俺也想买几只~

朋友推荐2sk359,性能和K241接近,假货少。

准备买几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测了2SK241GR,G脚对D、S,无论红黑棒,20M挡,均满溢,胜利6243数显。

多谢,看来是假货。

网友:
我有一满盒子2SK241GR 大约500只,估计也是假品。
下次回老家找出来确认一下。

网友:
我买的是这样的。看图。
用4V锂电池接到管子d - s极,栅极开路时,基本没电流,栅极接地,IDSS = 7ma,和官方参数表一致。搭简单2管收音机,用于第一级,声音比较好,感觉比9018和2sk596要好。
我买的时候是0.65元一只,现在要1.10元了。18年1月买的,2年半了,不知道现在卖的还和2年前的一样不。

网友:
我买了10个拆机的2SK241,用了一只,应该算是真品。用在DIY的频率计置放大上了。比用BF980灵敏度要高,10M信号用导线在输出端上绕两圈就可以测到信号,无接触的。